软复位无法正常复位系统,大家的软复位系统中硬件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每次重启到解压linux时就挂了。软复位是接到74LCX00的,和硬复位相与提供整个系统的复位信号。抓了一下软复位指令,指令发出后给出的电平实在太小了,而且时间也很短,加了个RC延迟后还是不行。想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最近简单的方法来延迟这个软复位信号?

网友:
指令发出后给出的电平实在太小了,而且时间也很短,加了个RC延迟后还是不行。
加大电容?
不过你真的确定是复位电平的问题吗?
有点不太像,呵呵

想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最近简单的方法来延迟这个软复位信号?
用狗,或者可靠的复位电路芯片。

网友:
电容加到22u了,效果还是一样的。软复位是CPU的一个GPIO口实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软件没写好的,不过我想写的话也就是直接把该脚置0吧,然后CPU内部自动转入复位,然后系统要靠这个GPIO口的信号通过复位电路来复位。我想如果不是软件的问题那么只有复位时间与电平的问题,测了下确实很小,ns级的,也没到逻辑芯片的门限电压。

现在我是直接把软硬复位接到一起了,都接到了复位芯片,只要其中一个给低电平复位芯片就给出复位信号。软件复位在网页上已经可以实现了。
另外,我们没做喂狗,他们说比较麻烦。

这是上周五下班时发现的一个bug,今天闲着没事来公司一个人搞的。明天来了问下他们软件的做法,基本就可以知道确切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