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与PC机的串口通信问题。急!

楼主:
单片机与PC机的串口通信时,刚开始的时候传的数据是正确的,工作一段时间,传的数据就出现错误,当向PC机传固定的一个数据时,还出现时而正确,时而错误的情形,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232串行线上的电平,可能是波形不好

网友:
波特率不标准。注意时钟频率是多少,波特率怎么设置的。实在不行,可以降低波特率。

网友:
估计是波特率的问题!可以先从2400开始试,逐渐增加!看看效果!

网友:
你的发送是怎么写的?俺估计是速度太快了。

网友:
下面这个是我写的串口程序,请大家多指教!

//=================串口中断参数设置=============//
  TMOD=0x25;                                      //T0为计数器,T1为波特率发生器
  SCON=0x50;                                      //01000000  方式1  波特率由T1决定,REN=1允许接收
  PCON=0x80;                                      //设定波特率为2400*2=4800 ,单片机晶振为11.0592MHZ
  TH1=0xf4;
  TL1=0xf4;                                      //T1作波特率发生器的初值
  ES=1;                                          //开串口中断
  TR1=1;                                          //启动波特率发生器也即定时/计数器1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Uchar tmp;
  Uchar i;
  Uchar SendN;
  ES=0;                              //关中断
  while(!RI)
  {
    ES=1;
    TI=0;
    EX0=1;                                //开按键中断
    for(i=20;i>0;i--);
    return;
  }

  RI=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tmp=SBUF;
  if(tmp==0x24)                          //判断是否为call
  { SBUF=0x24;                            //为call则回复应答信号
    while(!TI);                          //判断TI是否为1,为1 ,则发送完毕,否则,完送未完成。
    TI=0;
    ES=1;
for(i=20;i>0;i--);
return;
  }
  else
  if((tmp==0x25)&&(FlaMeasEnd==1))    //判断是否为发送数据请求标志及是否本次测量结束,如果都符合则发送数据
  {
    /*传送计数值*/
  for(SendN=0;SendN <16;SendN++)
  {
    SBUF=buf[SendN];
    while(!TI);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TI=0;
    ES=1;
    for(i=20;i>0;i--);                  //for(i=20;i>0;i--):8.3号修改
    }
    EX0=1;                              //数据发送完毕,开按键中断
    FlaMeasEnd=0;                      //发送完数据,清除测量完毕标志
return;
  }
}

网友:
感觉你的收和发不用写在一起,用中断收,而发送就在代码里写就可以了。

网友:
传输的速度并不快 我使用过稳定的是780Kbps  如果单片机超频 可以达到3Mbps 不过稳定没有测过

其实可以试试换个232芯片 有时候芯片内部会出些问题

网友:
if((tmp==0x25)&&(FlaMeasEnd==1))    //判断是否为发送数据请求标志及是否本次测量结束,如果都符合则发送数据

中的FlaMeasEnd的值是靠什么置1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传输的过程中有应答信号0x24。
而且在
  for(SendN=0;SendN <16;SendN++)
  {
    SBUF=buf[SendN];
    while(!TI);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TI=0;
    ES=1;
    for(i=20;i>0;i--);                  //for(i=20;i>0;i--):8.3号修改
    }
  语句中ES的串口中断不应该打开,中断打开后估计就会造成应答信号重复接收。

还有一点,我很赞同jennyvenus 的说法。发送和接收不应该写在一个中断里面。
因为发送是主动的,不需要进入中断控制。
void send(char command)
{
  ES=0;
  TI=0;
  SBUF = command;
  while(!TI);
  ES=1;
  TI=0;
  }

网友:
你在串口发数据之前延时一段时间看看,

我以前出现过向串口发送完数据以后,串口还是向外发数据,怎么查也没有找到原因,后来无意中在发送数据之间加了一个延时,发数据就正常了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发送数据过程是这样的:先从PC机发送请求信号,然后再发送数据;如果PC机不发送请求信号,单片机就不发送数据过去,正因为如此,我才把发送数据程序段放在中断里。加延时好象也不起作用,我之前加过延时,看没起作用就又删了。也换了一个232,还是有错。我把设波特率的语句:TMOD=0x25;SCON=0x50; 放主函数里;把下面这几句PCON=0x80;
TH1=0xf4;
TL1=0xf4;
ES=1;
TR1=1;
放外部中断0的子函数里,不知道这样写行不行。 请指点!谢谢!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一个44到单片机里,单片机回复给PC机一个44,显示在串口助手里。这里边有几个异常值:74,C4。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是传到电脑上的数据,通过串口助手看到的: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C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7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网友:
曾经有个朋友的单片机和我的控制系统相连,也出现不很稳定的情况,仔细检查后发现他只接了2条线而没有接GND线,连上那条线后就稳定了,你检查一下是否有此可能!

网友:
我接了地线,一直用三条线接的。真是愁死我了。就是找不到原因。上边那个数字阵里有两个异常值,别的都是对的,这不是很奇怪吗?我试了好多方法都找不到原因。

网友:
楼主加油啊,嵌入式就是这样,软件和硬件都要考虑,不容易啊

网友:
你试试在单片机的程序中加些判读, 判决单片机端发的或者收的是不是正确. 比如:

this_char = SBUF;

if(this_char != 0x44)
{
       .....; // 专门加个调试设断点的语句, 收和发的地方都加上. 如果收的地方跟踪到了, 说明收的地方有问题; 反之亦然; 如果没有跟踪到, 也出错的话,可能问题出在pc端.
       .....

}

另外,串口是基于字符传输,且用开始和结束位来同步的. 你的程序在收的中断里去做发送的操作不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刚才我又改发送0x11给单片机,单片机又回复0x11,结果还是有几个异常值,数据如下: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F9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9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75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A7 E2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网友:
你在不访问串口时, 观察串口线上是否有东西.

网友:
有点奇怪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串口发送函数过大,或者是发送速度过快,做如下几个尝试

1)精简串口收发函数,能简则简
2)在发送方发送一个字节之后,做一个短延时,比如在pc方,一次性writefile 500个字节与whitefile 500次,每次一个字节效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
在中断程序中把所有的延时全部去掉。
中断程序应该越短越好,避免接收没有完下一数又到了。
void scomm() interrupt 4 using 3    //modbus RTU模式
{
    if(TI)
    {
        TI = 0;
        if(tx_count < tx_number)    //是否发送结束
        {
            SBUF = txbuf[tx_count];
        }
        tx_count++;
    }
    if(RI)
    {
        rx_temp=SBUF;
        if(rx_ok==FAULT)    //已接收到一帧数据,在未处理之前收到的数舍弃
        {
            if(rx_count
                rxbuf[rx_count]=rx_temp;
            rx_count++;
        }
        TH1=0x62;        //timer1 reset,count again//modbus的超时判断
        TL1=0x80;
        RI=0;
    }
}

网友A:
你用屏蔽线没有,TXD,RXD,GND 三根线要用有金属屏蔽层线,抗干扰...

网友:
硬件就不用查了,屏蔽不屏蔽在RS232和RS485通讯中根本就不重要。
看你的情况就是软件问题,应该就是中断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网友:
可以用串口测试程序检测一下是否硬件问题。

网友:
串口通讯是9针的,有很多握手线,你只用3针,恐怕你的引线质量不会很高,长时间工作不出错才怪呐,不过你的出错率是有一些偏高。

解决方法之一就是软件纠错,否则为什么串口通讯要有奇偶校验位?只要出错率不是很高,用软件解决算了。我曾经用一条很烂的引线串行通讯,用和校验纠错,很可靠的。实际上,即使引线质量再高,没有软件纠错也是很危险的,除非你的任务无关紧要。

网友:
晶振不是11.0592或其倍数,波特率设置得高了,误差太大。换个晶振,波特率就是准确的,没有误差。

网友:
我的晶振是11.0592M,我是根据这个频率设定定时器1的初值的,我设的初值不对吗?27楼说的和校验该怎么写程序啊?能说具体一点吗?26楼说用串口检测硬件,该怎么检测呢?23楼的程序能给我讲讲吗?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一个简单的串口程序,每接收到8个字节就发送回这8个字节
main()
{
initUart();
while(1)
{
if(rx_count==8)
{
   rx_count=0;
   tx_count=0;
   TI=1;//启动发送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if(TI)
    {
      if(tx_count < 8)
        {

            SBUF = rxbuf[tx_count];
            tx_count++;
        }
        TI = 0;
    }
    if(RI)
    {

        rx_temp=SBUF;
                if(rx_count < 8)
                  {
                rxbuf[rx_count]=rx_temp;
                rx_count++;
                  }
        RI=0;
    }
}

网友:
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的解决办法是:在每个发送和接收一个字节或者一个数组后都加上一个5ms左右的延时,
我判断是速度快,所以会漏掉一些bit,
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程序的确很乱!!

我仔细看看后再来回答。另外,楼主最好将外部中断里的代码一起贴出比较好,我估计是在串口中断中等待的时候外部中断中将某些缓冲区修改了值

网友:
这个是正解;

引用楼主 cunllp 的帖子:
单片机与PC机的串口通信时,刚开始的时候传的数据是正确的,工作一段时间,传的数据就出现错误,当向PC机传固定的一个数据时,还出现时而正确,时而错误的情形,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不过大部分情况都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仔细看了下,没能找出问题具体原因。但肯定是中断处理程序中有问题了,而且是外部中断和串口中断相互没处理好!
楼主自己多想想2个中断的并发看看。

为了验证你的收到什么数据马上发什么数据是否有问题,我写了如下小程序: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Uchar tmp;

        if (RI == 1)
        {
                tmp = SBUF;
                RI = 0;
                SBUF = tmp;
                while (TI == 0);
                TI = 0;
        }
        else
        {
                //不需要处理发送中断
        }
}

如果这样都发生错误的话,那就得从硬件本身找找原因了

网友:
俺估计是速度太快了,
要不就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建议下个别人的例子,下到你的硬件里测试一下,这样可以排除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通常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
  这是比较正常的,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因为晶振和波特率匹配还不有一个误差的,时间长了会出现误码的,如果你用的是11059200的晶振选用4800的波特率,这个误差是很小的,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B:
谢谢大家给我这么多好的建议。我测试的时候发现有时PC机接收到的数据远远多于我发送到PC机上的数据。我想问一下,PC机接收完单片机发来的数据,串口里还有数据吗?如果还让PC机接收,应该接收到什么?是为0的数据还是随机的数据?

网友:
外部中断的代码如下:
/*按键中断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
  Uint i;
  Uchar Ptem1;
  Uchar Ptem2;
  EX0=0;                                  //禁止外部0中断
  Ptem1=P1;                               //读取端口的地址是否先给它全部置1
  Ptem1=Ptem1&0x3c;                       //00111100  荧光仪中这种方式判别
  for(i=0;i<1250;i++);                    //6M延时越10ms去抖
  Ptem2=P1;
  Ptem2=Ptem2&0x3c;
  if(Ptem1!=Ptem2)
    {EX0=1;
     return;
    }

if(Ptem1==0x38)                        //探头选择按键: p1.2  pin3
   {setinput();
    return;
   }
if(Ptem1==0x34)                        //p1.3:pin4,设置刷新时间按键:5秒或者一分钟
   {settime();
    return;
   }
if(Ptem1==0x2c)                        //测量按键:   p1.4=0   pin5
   { measure();
     return;
   }
if(Ptem1==0x1c)                        //重复显示按键: p1.5  pin6
   {displaydata();
    EX0=1;
    return;
   }
  else
   {EX0=1;                              //允许外部0中断  在测量完毕再允许中断
    return;
   }
}

网友:
同意23楼
在中断程序中把所有的延时全部去掉。
中断程序应该越短越好,避免接收没有完下一数又到了。
楼主这个程序的确很乱!还要开按键中断等.
实验时也不能两个数一样,0X41也好一点.
while(!TI);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这局话更差
清理思路,重新写一个.出错可以解决,思路不改问题更大.
中断程序是用于快速处理,不是解决其他问题的.
  Uchar tmp;
  Uchar i;
  Uchar SendN;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f(RI){
     RI=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tmp=SBUF;
     if(tmp==0x24)                          //判断是否为call
          {
        SBUF=0x24;                            //为call则回复应答信号
            FlaMeasEnd=0;                      //发送完数据,清除测量完毕标志
        return;
          }
     else if((tmp==0x25)&&(FlaMeasEnd==1))    //判断是否为发送数据请求标志及是否本次测量结束,如果都符合则发送数据
          {
    /*传送计数值*/
        SendN=0;
        SBUF=buf[SendN];
        SendN++;
            FlaMeasEnd=1;
        }
    }
else {/*ti=1)
     TI=0;
     if(FlaMeasEnd)
        if(SendN<16)
                {
                SBUF=buf[SendN];
                SendN++;
                }
        else FlaMeasEnd=0;
     }

}

网友:
基本上是波特率问题,发0x55,用示波器看波形。。。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给我这么多好的建议。我测试的时候发现有时PC机接收到的数据远远多于我发送到PC机上的数据。我想问一下,PC机接收完单片机发来的数据,串口里还有数据吗?如果还让PC机接收,应该接收到什么?是为0的数据还是随机的数据?

网友:
自己发,自己收,看看。比如你一直发一个固定的数,在中断接收,如果不是这个数了,那就出错了,跳出。把rxd和txd短接。

网友:
我把发送那部分改成主动发送了,不在中断里边,结果错误就没有了。大家的每个建议都让我受益匪浅,真的很感动!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屏蔽线没有,TXD,RXD,GND 三根线要用有金属屏蔽层线,抗干扰...

高手啊,这个帖子我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