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编程高手请进

楼主(2008-01-11):
evc编程高手请进
我现在在改一个实时显示波形的图形控件,有一些设置映射模式的函数evc里没有,请高手指点:
在vc里可以实现的函数:
//设置映射模式并画曲线
int nOldMapMode=pDC->SetMapMode(MM_ANISOTROPIC);
if(nMaxDataNum==0)
pDC->SetWindowExt(nDataNum-1,ViewRect.Height());
else //for trendcurve
pDC->SetWindowExt(nMaxDataNum-1,ViewRect.Height());
pDC->SetViewportExt(ViewRect.Width() ,ViewRect.Height() );
pDC->SetViewportOrg(ViewRect.left,ViewRect.bottom);
在evc里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上述函数的功能?
编程高手
曲线

网友A:
wince只支持一种映射模式,所以这段代码必须做大修改,从思路上改,呵呵。

网友B:
请问wince仅支持的一种映射模式是什么?

网友C:
没有哪位做过类似的问题吗?在下求各位指点,最好有点儿代码能参考一下。

网友D:
也刚转入CE的VC不是高手,代回答:
WinCE不支持
1、仅提供最规范的Win32 API,重复的不支持,例如仅支持灵活性最大的ExTextOut
2、仅支持_T()的字符串
3、小的GDI子集:Mapping Mode(就是你的问题,仅支持TEXT模式)、arcs、chords、metafiles、Bezier curves等等,具体要看帮助
4、仅支持SDI
5、不支持Rich Edit、IP、ComboBexEx等IE4控件
6、支持命令栏!
坐标转换计算是简单的,你是VC老手就自己动手吧!

网友E:
仅支持MM_TEX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