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
double型数据freq
要在一个static窗口控件IDC_show中显示出来。

哪位大虾给出一些帮助~

网友:
既然觉得简单,自己解决不更好。

网友A:
在class wizard里为IDC_show添加一个CString m_strShow的变量
然后
UpdateData(true);
m_strShow.Format(_T("%f"),freq);
UpdateData(false);

网友:
对于您这些大虾简单,

对于我这样的初级菜鸟
...

网友:
对的!

这种方法支持一个变动的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lass wizard里为IDC_show添加一个CString m_strShow的变量  // 这步很重要,是在VC里面开发程序将会经常用到的,将控件和变量关联
然后
UpdateData(true);                      // 将界面上的值更新到变量中
m_strShow.Format(_T("%f"),freq);       // 将freq的值通过Format赋值到 m_strShow 这个变量中
UpdateData(false);                     // 将变量的值更新到界面上。 与上上一行的UpdateData(TRUE); 对比

网友:
当然变动啊!
要不然
UpdateData(true);
UpdateData(false);
就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