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C程序问题

楼主:
这是51单片机程序,CY是A寄存器溢出标志位:
void writex(uchar j){
   uchar i,temp;
   temp=j;
   for (i=0;i<8;i++){
      temp=temp<<1; scl=0; flash(); sda=CY; flash(); scl=1; flash();     //???????????
   }
   scl=0; flash(); sda=1; flash();
}
请问为什么temp左移的一位会放到CY中了??单片机C语言默认移位操作放在A寄存器中进行?

请哪位大侠抽出1min赐教下啦

非常感谢!

网友:
能编译通过吗?

这样有问题吧, 暂且认为可以移位到CY中, 但执行到sda=CY时, 能保证CY还不变吗?

网友:
能编译通过!这是个模拟IIC通信程序,还有种写法是sda=(bit)(temp&0x80)来代替sda=CY,这个是纯C的方法我懂,但是那个跟硬件关系的CY方法我就。。。

网友A:
CY在什么地方定义的, 怎么定义的, 能看到吗

网友:
我认为这是极其不可靠的一种做法,除非你可靠地保存了CY的值,否则引用的时候可能被改变了。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执行到sda=CY时, 能保证CY还不变吗?
为什么啊,"8位运算器只能表示到0-255,两数相加超过255时就向CY进位",sda=CY这句话跟A寄存器和CY标志位有什么关系?它会刷新CY ?
引用 网友A:
CY在什么地方定义的, 怎么定义的, 能看到吗

CY在头文件REG52.H中定义的,与之有关者如下:
/*  BIT Registers  */
/*  PSW  */
sbit CY    = PSW^7;                //此处定义了CY
sbit AC    = PSW^6;
sbit F0    = PSW^5;
sbit RS1   = PSW^4;
sbit RS0   = PSW^3;
sbit OV    = PSW^2;
sbit P     = PSW^0;

网友:
看看汇编移位操作是不是会影响CY就可以了,指令说明的地方应该可以查到的,这个和指令系统有关。

也可以跟踪一下汇编, 看CY是不是和预期的一致。

网友:
C51会把“ < <”编译成rlc指令,最高位就跑CY里面去了

网友:
引用楼主 a5566255 的帖子:
这是51单片机程序,CY是A寄存器溢出标志位:
void writex(uchar j){
  uchar i,temp;
  temp=j;
  for (i=0;i <8;i++){
      temp=temp < <1; scl=0; flash(); sda=CY; flash(); scl=1; flash();    //???????????
  }
  scl=0; flash(); sda=1; flash();
}
请问为什么temp左移的一位会放到CY中了??单片机C语言默认移位操作放在A寄存器中进行?

请哪位大侠抽出1min赐教下啦

非常感谢!

我记得IIC根本没有用到CY这个标志位,网上程序好多,
IIC的核心是把八位并行数据根据其时序转换为串行的时序,其实就是移位操作而已。

网友:
是啊,上面程序意思是那“八位并行数据根据其时序转换为串行”后的每一位放到CY这个位里,然后变为引脚上的电平的。。。

网友:
temp=temp < <1; ......  sda=CY;
请问这之间CY变化了怎么办? 比如在flash()中做了改变CY的运算,或者并发事件改变了CY值。

这种方法是不可以采用的。当然从技术上江,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必须先可靠保存CY的值。

网友B:
请问为什么temp左移的一位会放到CY中了??单片机C语言默认移位操作放在A寄存器中进行?

在C的编程中就不要再用A还有CY了

呵呵,那样就不是C了,而且调试起来很别扭

对高位的检测用:

IF (tmp & 0x80)
{
    IO = 1;
}
ELSE
{
    IO = 0;
}

这样像C些吧。。。
其它的,是逻辑问题,LZ自己搞吧

看看IIC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temp左移的一位会放到CY中了??单片机C语言默认移位操作放在A寄存器中进行?

在C的编程中就不要再用A还有CY了

呵呵,那样就不是C了,而且调试起来很别扭

对高位的检测用:

IF (tmp & 0x80)
{
    IO = 1;
}
ELSE
{
    IO = 0;
}

这样像C些吧。。。
其它的,是逻辑问题,LZ自己搞吧

看看IIC的时序

我自己写过纯软件的IIC程序(C还有VB写的),只是看有人那么用(并且我测试了是可用的)感到好奇而已,毕竟我刚学习这些,想多多积累知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