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测蓄电池剩余电量的问题

楼主:
请教这个程序应怎样编写,我是新手,不是想找现成的抄抄,可是我一点思路都没有,能不能提供些类似的参考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
hi , 你的 pdf 不能下载?

网友:
是否有LVD模组?
或者使用AD采集电压。

网友:
这很好做,找相应电压传感器+放大电路(也可能是取样电路)+单片机 ok了,呵呵

网友A:
电池的电量显示一直就不是个搞得清楚的问题,一般来说,是通过检测电压来推测电池电量的,然而,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电心、不同的串联级数、不同的厂家,甚至不同的批次,电压与电量的曲线都是大大地不同的,你只能根据你所常用的电池,多用一些样本,来测量出一个大致的曲线,显示精度也不会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电量显示一直就不是个搞得清楚的问题,一般来说,是通过检测电压来推测电池电量的,然而,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电心、不同的串联级数、不同的厂家,甚至不同的批次,电压与电量的曲线都是大大地不同的,你只能根据你所常用的电池,多用一些样本,来测量出一个大致的曲线,显示精度也不会很高。

确实如此....

网友:
我没这么高的要求,就是想参考这篇论文做个实物出来,可我写不出代码,请教

网友:
原理这些我有论文,就是附件上的,可是我不会写代码,请教

网友:
可以下的

网友:
主要就是AD采样

网友:
电池的电量我们就用分压出来后确定算出大概电量

就一个ADC基本应用

LZ操作一个ADC外加一点基本运算,这应该没问题吧?//

呵呵

网友:
能不能教我怎样写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