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8-06-11):
关于单片机串口的问题
最近的项目里用到串口,因为使用的单片机带2个串口,所以一片MAX202上脚全占光了,为了抗干扰特地使用了光耦隔离,上面那个口问题到不大,下面那个就讨厌了,我想做成一阴一阳两个串口,所以就复制了上面的电路并把2和3脚简单得反了一反,现在一团糟...到底哪个是阳口,哪个是阴口呢?相对应得,哪个是DB-9/F封装,哪个是DB-9/M封装呢?
还有MAX202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人把2脚(V+)通过电容接在地上,真是莫名其妙...是错误还是真有这个接法呢?DataSheet上明显把这个脚通过电容接到VCC上了...
电容

网友A:
图片看不到...

网友B:
你的max202的原理图不够好。
232/202应该是一样的吧,以232举例来说。
16个管脚
16 vcc
15 gnd
1, 3 接同一个电容
2 接电容,电容连 VCC
4, 5 接同一个电容
6 接电容,电容接地
TTL电平从11进,以RS232电平从14出
TTL电平从10进,以RS232电平从7出
RS232电平从13进,以TTL电平从12出
RS232电平从8进,以TTL电平从9出
VCC 与 GND 之间接电容。

网友C:
这张原理图是否更明白一些?

网友D:
靠,怎么是小图。

网友E:
阳口阴口,全看你自己想用在什么地方了。
其实只要是串口 TXD/RXD分布在(2/3或者3/2),GND在5上,随便你外面怎么留,都可以买到相应的串口线的。
max202和max232基本一致,只是电容都是0.1uF的而已。V+的电容必须接VCC,不要怀疑Datasheet。

网友F:
是啊,楼上说的对

网友G:
又学到点东西...非常感谢~~搞了老半天是那些人连错了而已...我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