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动态改变已经在初始化时设置了大小的窗体的大小? ...

楼主(2008-12-30):
能不能动态改变已经在初始化时设置了大小的窗体的大小?比如显示视频图像,原来是半屏现在要全屏显示!怎么实现?
能不能动态改变已经在初始化时设置了大小的窗体的大小?比如显示视频图像,原来是半屏现在要全屏显示!怎么实现?
通过重新调用MoveWindow( )函数来重新设置大小吗?
视频
动态

网友A:
LZ的视频窗品的载体是什么?如果是窗体,重设窗体的大小与位置、调整视频输出的参数,应该可以达到想要的效果吧!

网友B:
载体是什么?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基于MFC创建的常见对话框!让视频在这个窗体上显示!要动态改变窗体的大小(全屏/半屏间切换)

网友C:
试了一下WM_SIZE消息,它是每次调节窗体大小时会被触发,但不知道谁触发它。还有就是最大化/最小化按钮(窗体自带的系统按钮)会发些什么消息给窗体,这个消息会触发WM—SIZE消息。

网友D:
找到了一些,记录下来!

网友E:
觉得用SetWindowPos( )++++MoveWindow( )基本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