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 CE LINK问题

楼主:
我将一个VC程序移植到EVC下面,改动一些东西后,编译没问题了,但是builder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
stu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unsigned long __cdecl IPCM_COM_TRACE(char *,int,char *,unsigned long)"

工程中有关IPCM_COM_TRACE的代码如下:

extern DWORD        IPCM_COM_TRACE(char *szFile, int nLine, char *szInf, DWORD dwErr );

#ifndef ATX_TRACE
#define ATX_TRACE(szInf, nRet)  IPCM_COM_TRACE( __FILE__, __LINE__, szInf, nRet )
#endif

奇怪的是竟然没有函数的实现,但是在VC下跑没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1天了,是在没办法了,恳请哪位高人给我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就是没有IPCM_COM_TRACE的定义啊!先在VC下看看,IPCM_COM_TRACE是如何定义的,不可能没有,只是LZ没有找到。

LZ说说使用的平台、SDK是什么?

网友:
这个ATX_TRACE()函数的实现不是你自己写的吧?如果是以lib或dll形式存在的,那你要将其重新编译才行,如果你没有这部分函数实现的源代码,那么你就要在EVC下自己写了……VC的东西转CE,不是拿来就能用的,很多都不一样

网友:
函数的定义我倒是找到了,但是定义函数的那个文件根本就不在当前工程的目录下,这个项目是分为一个个子工程的,我现在编的是其中一个子工程,很奇怪为什么能在VC下通过的

我这两天才接触WIN CE,做一个临时性的移植项目,做完后不会搞这个了 ,所以对这方面基本不了解,现在是在EVC的x86下编译。

网友:
挺郁闷的,我只是负责移植,项目是别人开发的,现在开发的人已经辞职,就叫我做移植,我们公司基本没人懂这方面,所以对项目中的细节我也不清楚。搞完这个还是要搞我的 linux去。5555555555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EVC下并不是完全兼容VC下的东西的,
当然你的这个情况也许只是定制的SDK里没有加入相应的组件模块而已

网友: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问题我解决了,把这个函数的实现在当前目录下再写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