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 上移植 vxworks 怎么样?

楼主:
 我手上有块板子
只有NAND FLASH 64M  能把vxworks 移植上来么?
bootloader 改如何弄,有现成的摸版?  用ads可以不?

以前玩44B0,都是别人弄好的,只在上面做APP, 现在自己弄了块板子

网友:
有RAM么?
vxWorks下叫bsp,

网友:
有4K RAM 内部的

网友:
4K太少,4M还差不多,
即使ROM-resident的系统,4K也肯定不够的,

网友:
这个4k是本身内部的SRAM。
你板子上的RAM肯定是几十M的吧

网友:
64M hehe

我看到描述,怎么怎么地,先般4K的到那个里,然后怎么怎么弄的

扳子上有64M ,没错,  告诉下怎么用?
1  推荐个U-BOOT之类的参考,接近的最好啦
2  这个U-BOOT 是否一定要在linux环境下开发? 有IDE开发工具么?  如ADS
3  我装了VMware,并装了linux,还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网上应该有代码。。。

gcc、gdb、jtag驱动,这些基本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