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寻址与字节地址

楼主:
刚刚开始接触单片机。。。对于位寻址和字节地址有点搞不明白。
位寻址区的范围不是应该在20H~2FH嘛,但是有题目是这样问的:位寻址7DH与字节地址7DH如何区别?
请大大们帮我解释一下这个题目,谢谢

网友:
指令不一样

网友:
位寻址寻的是位
字节寻址寻的是字节

网友:
同一楼

以不同的指令区分

CPU作不同的动作...

网友:
位寻址7DH是字节地址2FH的第六位.这样明白了吗.

网友:
就是指令不一样。

网友:
位地址的7DH是字节地址2FH的第六位,而一个字节地址包括8个位地址

网友:
区别用指令区别
地址范围 2FH*8 因为一个字节有8位

网友:
能不能具体举例啊
书上说有1.以位地址形式,这个与ram地址一样
2.以存储单元地址加位形式,如27h.3,如果这种形式就很明白,但要是第1种该怎么区分呢?

网友:
位寻址7DH与字节地址7DH如何区别?
一个字节是8位,如果位寻址7DH那就可以单独控制该地址的每一位
如果字节寻址7DH,那就不能单独对位进行操作。
所用的指令肯定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