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蓝牙设备相关问题......

楼主:
   开发环境为EVC4.0+EVCSp4+PPC 2003,想要实现在WinCE 5.0平台上的,搜索蓝牙设备并返回设备号的功能。由于时间机器紧张,又从来没有搞过蓝牙方面的开发,所以就上网找了一下代码。(基本网上有的都是这个)

源码:
        WSAQUERYSET querySet;
        HANDLE hLookup;
        DWORD flags = LUP_RETURN_NAME | LUP_RETURN_ADDR;
        union
        {
                CHAR buf[5000];
                double __unused; // ensure proper alignment
        };
        LPWSAQUERYSET pwsaResults = (LPWSAQUERYSET) buf;
        DWORD dwSize = sizeof(buf);
        ZeroMemory(pwsaResults, sizeof(WSAQUERYSET));
        pwsaResults->dwSize = sizeof(WSAQUERYSET);
        pwsaResults->dwNameSpace = NS_BTH;
        pwsaResults->lpBlob = NULL;
        BOOL bError = FALSE;
        BOOL bHaveName;
        ZeroMemory(&querySet, sizeof(querySet));
        querySet.dwSize = sizeof(querySet);
        querySet.dwNameSpace = NS_BTH;
        if ( ::WaitForSingleObject ( m_hEvtEndModule, 0 ) == WAIT_OBJECT_0 )
                return -1;

        if (ERROR_SUCCESS != WSALookupServiceBegin (&querySet, LUP_CONTAINERS, &hLookup))
        {
                MessageBox ( _T("WSALookupServiceBegin failed") );
                return (-1);
        }

        ......

现在的问题是,当运行到WSALookupServiceBegin时,函数总是返回-1,然后就显示WSALookupServiceBegin failed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
把ErrorCode打出来看一下

很可能是蓝牙驱动没有正常加载,到设备控制器里用蓝牙管理器扫描一下

网友:
用WSAGetLastError()函数把错误代码找到阿,才好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