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开发IC的??做过IC卡开发的牛人进

楼主:
    我要开发一套和IC卡有关的应用,最终目标目前想来是通过PC机要能读出和修改IC卡上面的数据。并能够根据我的应用做个程序来完成这样的功能, 我应该怎样入手?? 请开发过IC卡的牛人给小弟一点经验~~~~~~~
另外;我现在还没有IC卡读写的设备,如果牛人有闲置不用的读写设备,小弟愿意出资收了;先谢谢了,急

网友A:
IC卡提供商都提供开发说明
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卡提供商都提供开发说明
很容易的

没有什么提供商啊,我应该算是2次开发吧。。。。 这种情况怎么弄啊?有没有什么好网能下载到提供商的资料的?? 谢谢

网友B:
IC卡内部其实也是有小芯片+小存储器的,所谓对其的读写,就是通过一个接口,向其芯片发命令进行读写,卡的具体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存储进去以及读取出来。

IC卡原厂提供的是空白的IC卡,同时会提供该IC卡的读写接口及指令格式,便于使用该IC卡的开发者能对其进行读写。所以此类资料可以向IC卡的原始供应商索取。

至于操作设备,是肯定需要的,再简单,也得要一个电平转换,大小结构转换的东东,这个跟IC卡本身是直接相关的,也是由IC卡本身的电气特性及结构工艺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卡内部其实也是有小芯片+小存储器的,所谓对其的读写,就是通过一个接口,向其芯片发命令进行读写,卡的具体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存储进去以及读取出来。

IC卡原厂提供的是空白的IC卡,同时会提供该IC卡的读写接口及指令格式,便于使用该IC卡的开发者能对其进行读写。所以此类资料可以向IC卡的原始供应商索取。

至于操作设备,是肯定需要的,再简单,也得要一个电平转换,大小结构转换的东东,这个跟IC卡本身是直接相关的,也…
谢谢你的讲解,我只有一个厂家生产好的设备;如果我想不通过设定好的方式修改IC卡里面的数据,是不是需要自己设计读写器呢?
世面上有没有把IC卡直接和PC通讯起来,通过PC机直接向IC卡写数据的呢??

网友:
如果你不想按照“设备”已经设定好的方式修改IC卡,那么你还是得知道IC卡的接口极其读写控制指令,然后你自己设计一个“设备”,能对其控制才行。

IC要和PC直接通讯,需要这样的东西:IC卡的接口必须是PC机能实现的,比如IIC,SPI,UART等,UART接口的话,在两者间会有个MAX232做电平转换。IIC/SPI的话,一般会由PC机的并口来模拟。这两种还有一个必须的,就是PC机上的软件,通过并口来操作。

另外可以考虑由USB对IC卡供电,会有降压芯片。这样是最简单的一个“设备”了。

但是,市面上是否有这样的设备,得看你的IC卡了,估计不会这么巧就有你用的IC卡对应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