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为高手知道,调试时报错“0x89731706 Device Connec ...

楼主(2008-05-27):
哪为高手知道,调试时报错“0x89731706 Device Connectivity Component ”是什么原因(C#2005)?
哪为高手知道,调试时报错“0x89731706 Device Connectivity Component ”是什么原因(C#2005)?之前没有问题,今天突然出现这种问题!
原因

网友A(2009-05-21):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今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好郁闷

网友B(2009-08-05):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我是新增了一个SDK包,然后增加了一个引用,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把引用去掉了就一切正常

网友C:
现在也找不到解决方案,但是生成的程序可以直接复制到设备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