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SDIO在CE42下驱动

楼主:
各位:
    请问谁有关于SDIO在PB42下驱动的资料,或者关于这方面的经验
    急!
谢谢各位!

网友A:
能不能把WINCE50下的移到WINCE42下?!

网友:
貌似SDIO的Client驱动的Dll不用自己做。厂商一般都提供的。
只需要把Dll加到image里就好了。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xin_801115 的帖子:
各位:
    请问谁有关于SDIO在PB42下驱动的资料,或者关于这方面的经验
    急!
谢谢各位!

唉,你都不看我发的帖子啊。我有啊,给分我,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WINCE50下的移到WINCE42下?!

我曾经有这样的念头,当我满怀信心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工作量太大,还不如直接丢弃4.2奔向5.0

网友:
你的都是50下的驱动吧??

网友:
把5.0的驱动移植到4.2是可行的,不过确实直接升级bsp到5.0还简单点

网友B:
都啥时候了还4.2?而且SDIO移植到4.2恩,如果是分出层来的还好,没有分层的移植,太恐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啥时候了还4.2?而且SDIO移植到4.2恩,如果是分出层来的还好,没有分层的移植,太恐怖了.......

寄存器名字以及一些映射函数,早变了。唉,相当于写个驱动。楼主奉劝你放弃。

网友:
算了
直接升级到WINCE50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