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读写问题

楼主:
在写驱动的时候,映射好地址后,在操作寄存器过程中,有两种方法,不知道是不是驱动里都可以用呢?
1、通过SETREG32或CLRREG32等来读/写寄存器
如:SETREG32(®,  (1<<2);

2、直接读/写寄存器的值
如:® |= (1<<2);

置REG寄存器第2位为1上边两个例子
不知道是不是都可以用?或者什么时候得用SETREG32或CLRREG32等来读/写寄存器?
什么时候可以直接读取寄存器的值
以上寄存器都已经映射好后的寄存器。。

网友:
一般都不这样用,而是映射到虚拟地址,然后直接对相应的地址赋值。

网友:
5.0下只有在FullKernelMode下可以直接使用AddressTable映射出来的虚拟地址,不然就必须经过VirtualCopy or MapIoSpace吧进行映射,才能使用,不然会出Data Abort.
不知道LZ指的映射好是什么样的映射?

网友:
引用楼主 andylao62 的帖子:
在写驱动的时候,映射好地址后,在操作寄存器过程中,有两种方法,不知道是不是驱动里都可以用呢?
1、通过SETREG32或CLRREG32等来读/写寄存器
如:SETREG32(®,  (1 < <2);

2、直接读/写寄存器的值
如:® |= (1 < <2);

置REG寄存器第2位为1上边两个例子
不知道是不是都可以用?或者什么时候得用SETREG32或CLRREG32等来读/写寄存器?
什么时候可以直接读取寄存器的值
以上寄存器都已经映射好后的寄存器…

------------楼主你的是标准5.0BSP,楼主说法有误。因为SETREG32或CLRREG32根本不是读写寄存器,而是设置寄存器,控制寄存器的功能。要读写寄存器要经过一番映射。

网友A:
------------楼主你的是标准5.0BSP,楼主说法有误。因为SETREG32或CLRREG32根本不是读写寄存器,而是设置寄存器,控制寄存器的功能。要读写寄存器要经过一番映射。这个是正解,不是在读取数据,而是在操作和读取状态.你可以看一下你置那个位,会有什么样的效果.SET与CLEAN如果您熟悉单位机的话,应该很清楚这一般来说是置片选位或者控件位的操作.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把影射部分写出来
PHYSICAL_ADDRESS phyAddr = {BSP_BASE_REG_PA_PBC_BASE, 0};
        // Map PBC registers to virtual address space
        pPBC = (PCSP_PBC_REGS) MmMapIoSpace(phyAddr, sizeof(CSP_PBC_REGS), FALSE);
  OUTREG16(&pPBC->BCTRL2_CLEAR, (1 << PBC_BCTRL2_IRDA_EN_LSH));
这个是真正的驱动代码
我上边只是把他简写而已

而在COMMON下边又有个函数clkpwr_get_base_clock_rate(),他就是用
2、直接读/写寄存器的值
if ((pClkPwr->clkpwr_pwr_ctrl & CLKPWR_SELECT_RUN_MODE) != 0)
而不需要INREG(pClkPwr->clkpwr_pwr_ctrl )这个方式
我现在想问的就是,是不是,我在写驱动的时候,可以直接用if ((pClkPwr->clkpwr_pwr_ctrl & CLKPWR_SELECT_RUN_MODE) != 0),或者可以调用函数clkpwr_get_base_clock_rate()这个函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是标准5.0BSP,楼主说法有误。因为SETREG32或CLRREG32根本不是读写寄存器,而是设置寄存器,控制寄存器的功能。要读写寄存器要经过一番映射。这个是正解,不是在读取数据,而是在操作和读取状态.你可以看一下你置那个位,会有什么样的效果.SET与CLEAN如果您熟悉单位机的话,应该很清楚这一般来说是置片选位或者控件位的操作.

不好意思啊,我把SETREG32或CLRREG32这两个函数说错了。不过我只是随便拿来做例子而已,不知道我的表达是否能让你们都明白了呢?

网友B:
忘记说明,我的是WINCE6.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说明,我的是WINCE6.0的

把ARM啊,内存啊,flash,BSP版本详细信息说明白哦,因为不同德 BSp差距很大。楼主,其实你不用问,因为每个驱动都有个流程,你看代码自然知道。

网友:
根据分析大家的答复,似乎是在说我下边的两种方法都可以用
1、通过SETREG32等来设置寄存器
如:SETREG32(®,  (1 < <2);

2、直接设置寄存器的值
如:® |= (1 < <2);

置REG寄存器第2位为1上边两个例子
影射部分就没列出来

网友:
可不可以用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