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环境下,IOCTL_HAL_GET_DEVICEID的实现

楼主:
WINCE6.0环境下,OAL IOCTLS 中IOCTL_HAL_GET_DEVICEID 和 IOCTL_HAL_GET_UUID已经被取消了,都被集成到IOCTL_HAL_GET_DEVICE_INFO中!
现在就不知道IOCTL_HAL_GET_DEVICEID 和 IOCTL_HAL_GET_UUID怎么在IOCTL_HAL_GET_DEVICE_INFO中能实现!
请高手指点!先谢谢!

网友:
IOCTL_HAL_GET_DEVICEID 和 IOCTL_HAL_GET_UUID在WinCE6.0中没有被取消,你自己添加就可以了。至于IOCTL_HAL_GET_DEVICE_INFO,可以看看微软的帮助文档: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17256.aspx

网友: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可是在WINCE6.0安装的RELEASE里面,写着
[Deprecated OAL IOCTLs in Windows Embedded CE 6.0]
      In Windows Embedded CE 6.0, the OAL IOCTLS IOCTL_HAL_GET_DEVICEID
      and IOCTL_HAL_GET_UUID are being deprecated. They have been
      functionally replaced by new SPI_* codes in
      IOCTL_HAL_GET_DEVICE_INFO.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codes will be
      included in a future release of the documentation.
    ---

这到底是怎么会事?

网友:
你可以只使用IOCTL_HAL_GET_DEVICE_INFO,但是IOCTL_HAL_GET_DEVICEID 和 IOCTL_HAL_GET_UUID也是支持的,你可以看一下"WINCE600\PLATFORM\COMMON\SRC\X86\INC\ioctl_tab.h"中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