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连接TCP 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
请教有关MC55连接TCP 发送数据的问题:
各位大侠,我在用西门子的MC55做数据传输,现在首先要进行TCP连接,已经可以登陆GPRS网了(因为已经可以获得从网络分配的ip),我测试的步骤如下

at^sics=0,conType,GPRS0

at^sics=0,passwd,gprs

at^sics=0,user,cm

at^sics=0,apn,cmnet

at^siss=1,srvType,socket

at^siss=1,conId,0

at^siss=1,address,"socktcp://116.217.160.243:6000"

AT^SISO=1

在建立了TCP,连接,在超级终端里测试成功如:
^SISW: 0, 1
at^SISW=0,15
A
^SISW: 0, 15

OK
向服务器写数据,然后服务器接收到的数据是123456789012345,表示成功:
但我用代码写AT命令模拟超级终端测试.
但不知怎的,服务器总是接收不到123456789012345数据.

write(fd,"at^SISW=0,15\r",13);
char send_data = "123456789012345\r"
write(fd,send_data,15);
我能确实write(fd,"at^SISW=0,15\r",13);这步能成功,并返回^SISW: 0, 15,但服务器接收不到123456789012345数据,
那位高手帮我指点一下,看是那里的问题? 急急要解决..

给上100分.

网友:
你命令之间要有一些延时。。。

网友:
不是这个原因,我从sleep(1),一直试过十都不行.结果是一样.是不是要转回数据模式的?或是有什么特定格式.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的,狂晕..

网友:
char send_data = "123456789012345\r"
write(fd,send_data,15);
这个不对吧?
加上\r应该是16个字符!
char send_data = "123456789012345\r"
write(fd,send_data,16);
你在请求发送空间时最好开辟大一点比如256.
at^SISW=0,256

网友:
问题不是在你这,对字数进行调整了很多次,多于,小于,等于,都不行.是不是后面不是'\r'的,还其它格式的.
at^SISW=0,256 他要发送256个数据,在终端里必须要到达256个数据才能发送的,不是空间开的大小问题.

网友:
怎么人气那么差.高手都跑去那里了?

网友:
你先单独发送那15个数据然后延时一下再来发送回车看看行不行。。。

网友:
你需要定义一个接收MC55模块返回数据的数组比如GprsBuf,然后修改如下:

char send_data = "123456789012345\r"
write(fd,"at^SISW=0,15\r",13);
delay();
if(strstr((char*)GprsBuf, "^SISW: 0,15"))
   //strstr()为库函数,字符串索引函数,如何MC55返回^SISW: 0,   15 ,说明可以写数据了
write(fd,send_data,15);

网友:
通信模块应用
大家一起交流,MSN;pualhuang@hotmail.com

网友:
at^SISW=0,15\r",13)
这个地方应该是at^sisw=1,15吧?你是用1口建立的连接啊,怎么用0口在发
数据啊?

网友:
你要收到MC55模块返回^SISW: 0, 15 后,再发送你的数据

网友:
请确保收到^SISW:0,15后再发送你的数据。

目前MC55已经停产了,取而代之的是MC55i模块,有需要Datasheet和芯片的请联系安富利的万先生,电话13612906340,邮箱:Gelim.wan@av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