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SP下有个files文件夹的作用和PB42升级到PB50的问题

楼主:
请教
BSP下有个files文件夹,它的作用是什么??
编译内核后它生成什么文件了吗?
还是根本不参与编译??
我看到我的files文件夹中都是一些小测试程序
还有个USBD.EXE的P处理文件(用来下载内核的)

另外,我想把我的CE42系统升级到CE50
我现在有个开发板的PXA270的一套BSP和BIOS
BIOS是ADS编译的那种
我可以通过JTAG把BOOTLOADER烧写到我的板子的FLASH中
但是我怎么能把NK烧写进去呢
这个开发板的烧写方法是用串口终端控制USB下载内核(好象开发板都这么下)
而我的板子是通过PB42(现在是CE42系统)的命令行输入USBD命令(应该是启动files文件夹中的usbd.exe)
通过USB下载到板子上的
我可以通过“通用开发板的方法”利用串口终端控制USB下载吗
或者我可以在PB50下也通过命令行输入USBD命令,利用usbd.exe下载内核????

网友:
file里面是跟当前bsp相关的配置和设置。。
编译后你看有个target目录,里面有生成的dll,还有就是工程目录里面有复制的文件

”而我的板子是通过PB42(现在是CE42系统)的命令行输入USBD命令(应该是启动files文件夹中的usbd.exe) “,wince内,还是BIOS界面?
一般的bios都有flash烧写功能。lz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files文件夹下有platform开头的几个文件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文件夹下的内容在整个“编译过程”的“拷贝价段”会被一起拷贝到工程目录下,文件夹下的内容是否链接到nk文件中,要看设置,如platform.bib、project.bib...

下载的问题应该都不太一样吧,没一个标准,我是用eboot进行下载的。如果有时间,可以花点精力跟一下代码,

网友:
一般的bios都有flash烧写功能。lz仔细研究研究。。。

可是我现在不是用BIOS烧写NK的,我是通过PB的命令行工具,输入一个USBD的命令(估计是用到了files文件夹中的usbd.exe)传的NK

市面上的开发板大概都是用BIOS,通过串口终端控制USB来烧写NK的

我现在是用PB42
要升级到PB50怎么才能把NK烧写进去呢

??
是用别的开发板上的BIOS,也通过串口终端控制USB烧写??(可是我的板子跟开发板又有区别)

还是用PB42下的USBD.EXE拿到PB50下用(不知道PB50的命令行支持不支持)

网友:
files文件夹中的内容是不是当编译NK时直接copy到工程文件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