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udp广播的问题

楼主:
我的设备有两个网卡驱动,一个是物理网口驱动,另一个是虚拟网口的驱动,物理网口的ip是192.168.110.4 ,虚拟网口的ip是192.168.11.6.我写了个udp广播的程序,发送广播,但是每次都是从物理网口发出去的,我怎样才能让他从虚拟网口发出去呢?是不是我的程序有错误?

INT32 UdpBroadcastGet(void)
{
    struct sockaddr_in s_addr_r;
    struct sockaddr_in s_addr_t;
    INT32 sock_udp = 0;
    INT32 addr_len = 0;
    INT32 len = 0;
    ST_REQ stReq = {0};
    ST_RSP stRsp = {0};
    INT32 i_opt = 1;
    INT32 iResend = 0;
    fd_set readfds;
    INT32 maxfds = 0;
    struct timeval tv;

    if ((sock_udp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 -1)
    {
        perror("socket");
        return -1;
    }

    setsockopt(sock_udp, SOL_SOCKET, SO_BROADCAST, &i_opt, sizeof(i_opt));

    s_addr_r.sin_family = AF_INET;
    s_addr_r.sin_port = htons(DATA_PORT);
    s_addr_r.sin_addr.s_addr = htonl(INADDR_ANY);

    s_addr_t.sin_family = AF_INET;
    s_addr_t.sin_port = htons(DATA_PORT);
    s_addr_t.sin_addr.s_addr = htonl(INADDR_BROADCAST);

    if (-1 ==  bind(sock_udp, (struct sockaddr*)&s_addr_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return -1;
    }

    stReq.u_id = gId;

    addr_len =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for (iResend = 0; iResend < 10; iResend++)
    {
        DebugPrintf("resend  times is %d\n", iResend);
        len = sendto(sock_udp, (INT8*)&stReq, sizeof(ST_REQ), 0, (struct
        sockaddr *)&s_addr_t, addr_len);
        if (len < 0)
        {
            printf("\n\rsend error.\n\r");
            continue;
        }

        FD_ZERO(&readfds);
        FD_SET(sock_udp, &readfds);
        tv.tv_sec = 10;
        tv.tv_usec = 0;
        maxfds = sock_udp + 1;

        select(maxfds, &readfds, NULL, NULL, &tv);
        if (FD_ISSET(sock_udp, &readfds))
        {
            len = recvfrom(sock_udp, (INT8*)&stRsp, DATA_LEN, 0, NULL,
            &addr_len);
            if (-1 == len)
            {
                printf("recv err\n");
                continue;
            }

            return 0;
        }
    }

    return -1;
}

网友:
还有,如果网络驱动只ipAttach而没有设置ip和netmask,能不能发全网广播?

网友:
为什么要用INADDR_ANY呢?改成192.168.11.6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