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一问,最大包长度的问题

楼主(2008-11-19):
弱弱的一问,最大包长度的问题
例如我要传送一张图片 大小为100KB,而我的端点最大包长度为1KB,那么我就要传100次是吗,对数据的分割时应用层来做还是驱动层自动做的,我大概看了驱动的代码好像没有数据分割这么一说,见笑。
应用层
图片

网友A:
一般都是应用层按照自身的需要进行数据分割的。

网友B:
应该驱动做
驱动给应用的接口应该是一个buffer,不能限制buffer的大小在MaxP内
因为应用并不知道MaxP的大小是多少,也不应该知道

网友C:
hhyh612 你的回答正确,是我没看清楚,是驱动分割的。感谢

网友D:
晕,分给错了,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