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加密狗用的单片机CPU

楼主(2008-03-17):
USB加密狗用的单片机CPU
请问大家,一般USB加密狗中用的CPU是什么型号,最便宜最可靠的是哪个型号。谢谢
最可靠的
型号
加密狗

网友A:
拒说这种狗现在 都在向16位靠了。。。
八位机,好像没有见过有直接挂接USB口的
呵呵
可能通过个USB TO 232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