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C51库函数的gets函数的问题?

楼主:
各位好,我想问一个关于KEIL C51库函数的gets函数的问题:
源代码如下:
void main(void)
{char array[20];
SCON = 0x50;
  PCON = 0x00;
  TMOD = 0x20;
  TL1 = 0xfd;
  TH1 = 0xfd;
  TR1 = 1;
  TI = 1;
  gets(array,sizeof(array));
  puts(array);
}

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的单片机中的程序接收不到数据?请各位指教~~这是我毕业设计,很快就要答辩了,现在很急,希望各位伸出援手~谢谢

网友:
gets函数是干吗的?  串口?

网友:
检查PC端串口选择是否正确、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检查51工作是否正常、相关寄存器设置是否正确、串口中断是否关闭(应该关闭)。
最后,检查232芯片引脚方向是否正确、串口线是直通线还是交叉线。

网友:
这种方法最好不要试,毕竟这个不像简单C程序设计,必须和硬件紧密结合起来。 代码这里有参考:

//*****************************************
//串口中断处理
serial () interrupt 4
{
        if (TI )
        {
                TI = 0;
                if (outbufsign)
                        //if (putlast==outlast) outbufsign=0;
                        //else
                {
                        SBUF=*outlast; //未发送完继续发送
                        outlast++;            //最后传出去的字节位置加一
                        if (outlast==outbuf+OLEN) outlast=outbuf;//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putlast==outlast) outbufsign=0;   //数据发送完置发送缓冲区空标志
                }
                else outbufsign0=0;
        }
        if (RI)
        {
                RI = 0;
                if(!inbufful)
                {
                        *inlast= SBUF;            //放入数据
                        inlast++;                    //最后放入的位置加一
                        inbufsign=1;
                        if (inlast==inbuf+ILEN) inlast=inbuf;//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inlast==getlast) inbufful=1;  //接收缓冲区满置满标志

                }
        }
}
//*****************************
//串口初始化                0xfd=19200,0xfa=9600,0xf4=4800,0xe8=2400,0xd0=1200
serial_init ()  {
        SCON  = 0x50;                      /*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eceiver   */
        TMOD |= 0x20;                      /*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PCON |= 0x80; TH1 = 0xfA;//fa,          //baud*2    /* reload value 19200 baud       */
        TR1   = 1;                         /* timer 1 run                           */
        ES    = 1; REN=1; EA=1; SM2=1;          //SM2=1时收到的第9位为1才置位RI标志
        TMOD |=0x01;  //th1 auto load 2X8,th0 1X16
        TH0=31; TL0=0; //X 32 =1S
        TR0=1; //ET0=1;

}

网友:
只要读懂了上面的程序,和一些细节问题。相信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这里也有一些参考:

看看这里

网友:
51里gets, printf不太可靠,直接读写SBUF才可靠。

网友:
一定要包含库

网友:
51里面的gets, printf等都不那么可靠,应该直接读写SBUF。

上面写错了。

网友:
用getchar函数。这个要使用中断的。可以直接取SBUF的数

网友:
上网和用计算机不方便

我怎么觉得是STRING的结束符问题

呵呵

网友:
串口通信不要发送gets,只要送入sbuf就可以了

网友:
// crt_gets.c
// compile with: /W1

#include

int main( void )
{
   char line[21]; // room for 20 chars + '\0'
   gets( line );  // C4996
   // Danger: No way to limit input to 20 chars.
   // Consider using gets_s instead.
   printf( "The line entered was: %s\n", line );
}

Note that input longer than 20 characters will overrun the line buffer and almost certainly cause the program to crash.
是不是你的gets用错了??

Input

Hello there!

Output

The line entered was: Hello t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