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xworks轮转调度

楼主:
 下面是《vxworks与tornado》的例子:
#define PRIORITY 50
#define TIMESFLICE (float)sysClkRateGet()/100
void sched(void)
{
        int taskIdOne, taskIdTwo, taskIdThree;
       int i, j;

        if(kernelTimeSlice(TIMESLICE) == OK)
                printf("\n\n\n\n\t\t\tTIMESLICE = %f secondes\n\n\n", TIMESLICE/60);
        else
                printf("\n\n\n\n\t\t\tTIMESLICE SET ERROR!\n\n\n");

        if((taskIdOne =
                taskSpawn("task1", PRIORITY, 0x100, 2000, taskOne,
                   0,0,0,0,0,0,0,0,0,0)) == ERROR);
              printf("taskSpawn taskOne failed\n");

        if((taskIdTwo =
                taskSpawn("task2", PRIORITY, 0x100, 2000, taskTwo,
                   0,0,0,0,0,0,0,0,0,0)) == ERROR);
              printf("taskSpawn taskTwo failed\n");

        if((taskIdThree =
                taskSpawn("task3", PRIORITY, 0x100, 2000, taskThree,
                   0,0,0,0,0,0,0,0,0,0)) == ERROR);
              printf("taskSpawn taskThree failed\n");

        for(i = 0;i < ITER1;i++)
        {
                for(j = 0; j < ITER2; j++)
                        logMsg("\n", 0, 0, 0, 0, 0, 0);
                for(j = 0; j < LONG_TIME; j++);
        }
}
sched的优先级为100,taskSpawn出来的任务的优先级都是50,实现轮转调度,发现放在sched代码后的循环语句还是在新建的三个任务前运行。
轮转调度不是先运行高优先级的任务吗?以为sched中的循环语句应该在所有新建任务完成后在执行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有两个问题:
1.你怎么确定“放在sched代码后的循环语句还是在新建的三个任务前运行”?是在你创建的task里面加打印?

2.logMsg本身通过消息队列实现,也就是说对logMsg的调用本身就是通过向另外一个任务tLogTask发送消息,通过tLogTask输出到屏幕的。

有时侯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

网友:
taskSpawn就是一个任务切换点,肯定是进行了切换。我也有同样的问题,task里面里面做什么了?

上面高手说的没错,logMsg为了保证在中断中可以调用,都是同一发给tLogTask任务来进行输出的。

最简单的方式,可以在内存中记录当前的cputick值看看。

网友:
这个代码运行起来一直没有看到理论中的那种task1,task2,task3轮流运行一段时间的效果:

#include "vxWorks.h"
#include "taskLib.h"
#include "kernelLib.h"
#include "sysLib.h"
#include "logLib.h"

void taskOne(void);
void taskTwo(void);
void taskThree(void);

#define ITER1 5
#define ITER2 10
#define PRIORITY 50
#define TIMESLICE (float)sysClkRateGet()/100
#define LONG_TIME 1000000

void sched(void)
{
        int taskIdOne, taskIdTwo, taskIdThree;
       int i, j;

        if(kernelTimeSlice(TIMESLICE) == OK)
                printf("\n\n\n\n\t\t\tTIMESLICE = %f secondes\n\n\n", TIMESLICE/60);
        else
                printf("\n\n\n\n\t\t\tTIMESLICE SET ERROR!\n\n\n");

        if((taskIdOne =
                taskSpawn("task1", PRIORITY, 0x100, 2000, taskOne,
                   0,0,0,0,0,0,0,0,0,0)) == ERROR);
              printf("taskSpawn taskOne failed\n");

        if((taskIdTwo =
                taskSpawn("task2", PRIORITY, 0x100, 2000, taskTwo,
                   0,0,0,0,0,0,0,0,0,0)) == ERROR);
              printf("taskSpawn taskTwo failed\n");

        if((taskIdThree =
                taskSpawn("task3", PRIORITY, 0x100, 2000, taskThree,
                   0,0,0,0,0,0,0,0,0,0)) == ERROR);
              printf("taskSpawn taskThree failed\n");

}

void taskOne(void)
{
        int i, j;
        for(i = 0;i < ITER1;i++)
        {
                for(j = 0; j < ITER2; j++)
                        logMsg("\n", 0, 0, 0, 0, 0, 0);
                for(j = 0; j < LONG_TIME; j++);
        }
}

void taskTwo(void)
{
        int i, j;
        for(i = 0;i < ITER1;i++)
        {
                for(j = 0; j < ITER2; j++)
                        logMsg("\n", 0, 0, 0, 0, 0, 0);
                for(j = 0; j < LONG_TIME; j++);
        }
}

void taskThree(void)
{
        int i, j;
        for(i = 0;i < ITER1;i++)
        {
                for(j = 0; j < ITER2; j++)
                        logMsg("\n", 0, 0, 0, 0, 0, 0);
                for(j = 0; j < LONG_TIME; j++);
        }
}

运行结果如下:

                        TIMESLICE = 0.010000 secondes

taskSpawn taskOne failed
taskSpawn taskTwo failed
taskSpawn taskThree failed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8de8 (task1):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5268 (task2):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0x38616e8 (task3):

而且sched在执行taskspawn的时候,还出现了taskspawn failed错误,既然taskspawn错误了,为何最终3个还是生成了、执行了?

网友:
顶贴,学习中,愿高手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