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触笔为何不能响应滑动事件

楼主:
本人基于EVC写了一个应用程序,该程序要求实现触笔滑动响应按钮。我通过OnMouseMove函数,实现了USB鼠标的滑动功能,对于触摸笔却不行,只能click,不知什么原因,触笔滑动难道不是对应mousemove事件?
PS:本人硬件是用S2410,在wince下触笔能实现拖拽文件功能,应该证明触摸屏的驱动是正确的。

网友:
sure,WM_MOUSEMOVE will be send if user moved the stylus when the tip pressed to the screen. maybe other reason caused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是这么操作的,因为要在一个Dialog里实现按钮的触划功能,由于Dialog没有WM_MOUSEMOVE消息,所以我根据网上的方法增加了一个类CColorButton,在其中添加
void CColorButton::OnMouseMove(UINT nFlags, CPoint point)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nID=GetDlgCtrlID();

        if(this->GetParent()!=NULL)
        {
                GetParent()->SendMessage(WM_KEYUP);
        }

        CButton::OnMouseMove(nFlags, point);
}
其中nID是定义的一个全局变量,得到Dialog中各CCorlor实例的ID。通过系统WS_KEYUP消息来通信。
CDialog中定义KEYUP事件
void C****Dlg::OnKeyUp(UINT nChar, UINT nRepCnt, UINT nFlags)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switch(nID) {
        ...............

        }
        CDialog::OnKeyUp(nChar, nRepCnt, nFlags);
}
这种方法可以实现按键响应鼠标滑动,为什么换成触摸笔就不行了呢。还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你的控件属性的notify有选中么?

网友:
或者 在PreTranslateMessage中拦截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消息发过来.

网友:
谢谢楼上的,选中notify后,有时候可以触划,有时候就不行,响应很不灵敏,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