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信号一直无效,查了CS地址都没问题,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

楼主(2008-04-29):
CS信号一直无效,查了CS地址都没问题,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往ARM7中的一个CS地址写数据,一直写不过去,后来发觉CS信号一直为高. 确认地址没问题,此CS信号用GPIO模拟,也确认过GPIO的方向,和模式都配置的没问题,还有什么其他可能的因素? 请高人给出自己的看法,非常的感谢
信号
其他

网友A:
应该没有了,楼主 该检查一下你的电路了!是不是 一直被拉高了!
要不就是 CPU 坏了!

网友B:
CS信号一直为高,如果送0还是高,肯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C:
换个GPIO试下,如果可以的话,可能是你的GPIO有问题

网友D:
你可以先单独测GPIO口,先不接CS,能不能放出高?行则CS端这片子没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