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缓冲 贴位图

楼主:
   我在evc下ONPAINT函数里面贴背景位图是想采用双缓冲技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void CTransCtlDlgDlg::OnPaint()
{
        CPaintDC dc(this); // device context for painting

        // Draw our own background image
        CDC memDC;
        CBitmap bmBkgnd;
        HBitmap hBmBkgnd = ::LoadBitmap(AfxGetInstanceHandle(), MAKEINTRESOURCE(IDB_BKGND));//IDB_BKGND为位图资源名称
        bmBkgnd.Attach( hBmBkgnd );
        // 如果你想自己画整个位图,那么你可以用以下语句建立一个空白位图
         //bmBkgnd.CreateCompatibleBitmap(&dc, 800, 600);

        memDC.CreateCompatibleDC(&dc);
        CBitmap *pOldBm = memDC.SelectObject( &bmBkgnd );

        BITMAP bm;
        bmBkgnd.GetObject(sizeof(bm), &bm);

        dc.BitBlt(0, 0, bm.bmWidth, bm.bmHeight, &memDC, 0, 0, SRCCOPY );
        memDC.SelectObject( pOldBm );
        bmBkgnd.Detach();
        ::DeleteObject(hBmBkgnd);
        // Do not call CDialog::OnPaint() for painting messages
}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
想使用双缓冲,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嵌入式设备的ram的大小,可能会引起内存不够用的问题。

网友:
void CTransCtlDlgDlg::OnPaint()
{
CPaintDC dc(this); // device context for painting

// Draw our own background image
CDC memDC;
CBitmap bmBkgnd;
HBitmap hBmBkgnd = ::LoadBitmap(AfxGetInstanceHandle(), MAKEINTRESOURCE(IDB_BKGND));//IDB_BKGND为位图资源名称
bmBkgnd.Attach( hBmBkgnd );
        // 如果你想自己画整个位图,那么你可以用以下语句建立一个空白位图
         //bmBkgnd.CreateCompatibleBitmap(&dc, 800, 600);

memDC.CreateCompatibleDC(&dc);  //创建内存模式的设备上下文,用于存放后台的图像
CBitmap *pOldBm = memDC.SelectObject( &bmBkgnd );  //这个memDC需要一个Cbitmap选入才能起作用
BITMAP bm;
bmBkgnd.GetObject(sizeof(bm), &bm);  //得到 BITMAP信息,里面有长宽等,注意bmBkgnd.CreateCompatibleBitmap(&dc, cx, cy)确定了长宽,

//如果你要超出范围拷贝长宽以外的就是乱的

dc.BitBlt(0, 0, bm.bmWidth, bm.bmHeight, &memDC, 0, 0, SRCCOPY ); //把后台拷贝到窗口去
memDC.SelectObject( pOldBm ); //开始释放memDC中的CBitmap

bmBkgnd.Detach();
        ::DeleteObject(hBmBkgnd);
// Do not call CDialog::OnPaint() for painting mess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