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板后得优龙开发板跑wince得一些问题:再开一贴

楼主:
运行优龙bootloader选择boot wince后bootloader加载wince结束后wince开始运行,但是到给flash挂载文件系统得时候就出错,直接崩溃了,原因是flash改成了1G的flash,BSP中flash驱动是支持1G得,挂载文件系统失败原因估计是参数配置出错(实在惭愧我找不到配置参数得地方,flash大小变了分区肯定要变),我没有修改配置参数,而wince还是用原来得参数去挂载新flash得文件系统我估计就这样导致崩溃了:
FMD: ReadID (Mfg=ec, Dev=d3)                //wince识别到flash
FMD_Init: finished successful               //初始化完成
FMD_Init: ReserveSize 1073741824 reserved_sectors 524288 reserved_blocks 8192    //1G/524288page/8192block
RaiseException: Thread=8ffe5000 Proc=8e21bc70 'filesys.exe'                        //挂载文件系统出错
AKY=00000003 PC=03fd2994(coredll.dll+0x00062994) RA=8c3d4dd0(NK.EXE+0x00004dd0) BVA=00000003 FSR=00000003
RaiseException: Thread=8ffe5000 Proc=8e21bc7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8dff4(coredll.dll+0x0001dff4) RA=8c3d4dd0(NK.EXE+0x00004dd0) BVA=00000003 FSR=00000003
RaiseException: Thread=8ffe5000 Proc=8e21bc7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d2994(coredll.dll+0x00062994) RA=8c3d4dd0(NK.EXE+0x00004dd0) BVA=00000003 FSR=00000003
RaiseException: Thread=8ffe5000 Proc=8e21bc7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8dff4(coredll.dll+0x0001dff4) RA=8c3d4dd0(NK.EXE+0x00004dd0) BVA=00000003 FSR=00000003
RaiseException: Thread=8ffe5000 Proc=8e21bc7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d2994(coredll.dll+0x00062994) RA=8c3d4dd0(NK.EXE+0x00004dd0) BVA=00000003 FSR=00000003
RaiseException: Thread=8ffe5000 Proc=8e21bc7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8dff4(coredll.dll+0x0001dff4) RA=8c3d4dd0(NK.EXE+0x00004dd0) BVA=00000003 FSR=00000003

在外面开了一贴:有大侠说是bootloader和注册表配置有问题,注册表得问题我赞同,但是运行到这里应该就和bootloader无关了吧,如果还和bootloader 有关那么wince就是去读取了bootloader传过来得参数,但是我没有在bootloader那里找到接口函数啊,我的看法是应该在BSP中进行配置
请大侠指点下我这个思路是否正确,另外指点下注册表和BSP该配置哪里?指下地方都行,我找不到地方。。。注册表倒是看到几个和flash有关得选项但是没懂。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是很难说的,有时候如果Image在Bootloader中烧得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错误的
最好先把Flash相关的驱动拿掉,把Image放在RAM里跑起来看看,没有问题了再把Flash驱动加回去,再找问题

网友:
恩,这个情况也可能出现,大侠说得Flash相关得驱动就是fmd.cpp这个文件吧。明天去试试,还有能帮我指点下修改存储器配置在哪修改的吗?

网友:
配置一般是在Platform.reg里

网友:
哦,好得,明天去弄,家里没东西,谢谢你,今晚考虑下你先说得烧写问题

网友:
优龙的Bootloader和别人的不一样的,你要小心。
——注册表和flash的一些检测很关键。
good lu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是很难说的,有时候如果Image在Bootloader中烧得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错误的
最好先把Flash相关的驱动拿掉,把Image放在RAM里跑起来看看,没有问题了再把Flash驱动加回去,再找问题

大侠说的把flash相关驱动拿掉是哪一层啊?bootloader?nk.bin?都不行啊,wince的存储器分区信息在注册表:platform.reg里面没有啊,放在哪里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是很难说的,有时候如果Image在Bootloader中烧得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错误的
最好先把Flash相关的驱动拿掉,把Image放在RAM里跑起来看看,没有问题了再把Flash驱动加回去,再找问题

大侠说的把flash相关驱动拿掉是哪一层啊?bootloader?nk.bin?都不行啊,wince的存储器分区信息在注册表:platform.reg里面没有啊,放在哪里的呢

看看我的博客吧-bootloader标签
我把优龙和eboot的区别都写出来了,我写了好多篇,自己都不记得叫做什么名字了,你去看看吧。你会很快明白的。
——我前人铺路,无偿奉献。你享福了。O(∩_∩)O哈哈~要是在广州,非叫你请客不可。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无私帮助,我这个项目得到了你很多帮助,有机会我一定好好答谢你^_^

网友:
用什么 Bootloader, 注册表的配置都跟 Bootloader 无关, 所以你就不要在 Bootloader 上面去化冤枉时间了。 filesys.exe 异常,加上你又修改了 Nand Flash 驱动,90% 以上的问题是你 Nand Flash 驱动工作不正常, 导致 Windows CE 的文件系统不能正常加载,导致 filesys.exe 异常,建议首选检测 Nand Flash 驱动,然后看看注册表配置和以前有何区别,还有 HIVE 注册表存储相关问题

网友:
FMD: ReadID (Mfg=ec, Dev=d3)              //wince识别到flash
FMD_Init: finished successful              //初始化完成
FMD_Init: ReserveSize 1073741824 reserved_sectors 524288 reserved_blocks 8192    //1G/524288page/8192block

这里并不能保证你的 Nand Flash 驱动能被 Windows CE 的文件系统正常识别

网友:
优龙的ADS bootloader比较特殊,不能拿那些eboot下载的FMD来比较,否则别想启动或者发现盘符

网友B:
PB编译的时候不是把EBOOT.bin放到一边的吗?没有用eboot吧,优龙的开发板是用他自己得bootloader引导板子启动得,是不是我搞错了,那就晕了
nandflash驱动我和网上流传得支持大页面得flash得驱动唯一区别就是我那个fmd.cpp里的结构多了一个nandflash容量得选项其他得一模一样,googleman大侠参考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PB编译的时候不是把EBOOT.bin放到一边的吗?没有用eboot吧,优龙的开发板是用他自己得bootloader引导板子启动得,是不是我搞错了,那就晕了
nandflash驱动我和网上流传得支持大页面得flash得驱动唯一区别就是我那个fmd.cpp里的结构多了一个nandflash容量得选项其他得一模一样,googleman大侠参考过没?

当然参考过,不然我的怎么用优龙的Bootloader?!

网友:
问个弱智的问题,对于flash分区是不是bootloader对flash分区就行了,启动wince内核后不会再对flash分区了吧,挂载文件系统的时候直接读取flash的分区信息是这样吗,gooogleman大侠我正在拜读你的博客里的文章,感觉好像你用优龙的bootloader启动wince还用了eboot,但是我在优龙原来的板子上往eboot里加打印信息没有显示,应该没有用吧。就用优龙的bootloader就可以启动wince了吧?不过优龙的BSP又包含eboot做什么,迷惘。。。

网友:
包含了eboot是针对64M flash的

——如果看他不顺眼,可以屏蔽eboot,节省编译时间。根本不用下载它。

eboot和优龙的bootloader我都用过。我的博客对eboot的作用以及优龙bootloader的工作原理我写的很清楚了。我都贴满了代码。
好好看看吧。至少不用像我一样一路寻找。

网友:
恩,你的文章我正在分析,写得很详细。不过我始终认为wince内核启动失败是nk.bin里面的原因,和bootloader扯不上关系了

网友B:
冬至后一天问题解决,这个错误犯得很白痴,我把flash后面的空间全部设置为保留空间了,导致内核为flash加载文件系统的时候没有地方放置分区信息,哎。。。加分结贴,兑现承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冬至后一天问题解决,这个错误犯得很白痴,我把flash后面的空间全部设置为保留空间了,导致内核为flash加载文件系统的时候没有地方放置分区信息,哎。。。加分结贴,兑现承诺

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