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

楼主:
我用的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 v5.11 注意是v5.11
板子是ADuC7026.
程序编译链接都没问题,但是debug时总是不行,提示为:
unable to get contact with Rom-monitor after 2 attempts
我想用IAR Rom-monitor通过RS232串行下载.
我以前用的较早的IAR版本,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以前在Linker选项卡上
Linker configuration file-> Override default下需填入的文件为.xcl文件,
而v5.11版本需填入的为.icf文件,请问这是为什么?
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5.11的icf和xcl作用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格式改了一点。再说了,5.11的icf编辑器比起4系的xcl编辑器清晰多了。你不至于不知道自己怎么配置段吧。

网友:
请详细说一下使用IAR Rom-monitor串行下载时怎么一步一步配置。
另外,v5.11版本支持ADuC7026的.icf文件有好几个,请说一下应该用哪一个。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