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想做--能被计算机读数的小型硬件设备

楼主:
大家好。本人新来想学习如何通过计算机控制外围机械设备——例如开发通过USB接口的硬件来测量空气温度等等。
之前主要做开web的php开发,C语言基础良好,做过大型软件项目,分层/接口概念熟悉。
电路知识就很差了,基本上只知道电阻是什么,LED是什么等等,元件能承受多大的电压或电流等等。
知道8086 8051 是什么。

但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通过单片机来实现这些功能呢?看了论坛里的资料真的把人吓跑啊。
或者有什么书能不能推荐一下?谢谢先。

网友:
悦来月多人对这个感兴趣了,确实可以不用单片机的,

网友:
把你想要的动作(协议)通过通讯(有线、无线)传入单片机,单片机根据相应的协议然后去驱动相应的动作单元

单片机充当一个解释执行中转机构呀,

网友:
谢谢大家
2楼,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如果这样计算机直接也可以做到,并且动作计算机应该比单片机更丰富呢,我想单片机应该象deamon那样,由计算机驱使去循环执行一些已定义的指令,而这些指令是直接完成物理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
2楼,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如果这样计算机直接也可以做到,并且动作计算机应该比单片机更丰富呢,我想单片机应该象deamon那样,由计算机驱使去循环执行一些已定义的指令,而这些指令是直接完成物理操作的。

单片机便宜啊, 有些东西用单片机实现起来灵活方便,而且脱离了计算机也可以单独运行控制的,如果你只用计算机控制的就不行

网友:
那可以介绍下我这样的情况看什么书开始好?谢谢啦

网友:
其实做个PCI卡也是可以的

不一定用MCU

不过我不会PCI的,嘿嘿

网友:
介绍我本书吧,嘿嘿
是的,不过USB外接方便啊,讲到底我们的工作最终也是为了人家方便。

网友:
传感器,运放,AD,MCU,通信协议;

网友:
能告诉我看什么书好吗?

网友:
lz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操作并口就行了

网友:
10楼是吗?
不过我现在就是方向也没啊,不知道走那边好。给点引导资料好吗?谢谢

网友:
什么走哪边,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单片机,是电路,恶补一下电路原理,模电,数电先

网友:
哦,好的,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