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EVC中使用虚拟地址

楼主(2008-10-29):
如何在EVC中使用虚拟地址
如题。
在EVC中不能使用virtualcopy,更不用说MmMapIoSpace,那如何使用虚拟地址呢?
如何

网友A:
你用的是CE5.0吗?
想要用MmMapIoSpace须包括相应的头文件和库,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5.0下面AP是肯定可以直接访问虚拟地址的,6。0下是不行的

网友C:
恩,是的,CE5.0下是可以用MmMapIoSpace转换的,而且在全内核模式也可以直接访问虚拟地址。
但是在EVC下,不知道怎么弄,哪位兄弟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
EVC下不能用指什么?编译通不过还是什么?

网友D:
可以用的,你要先说明什么的。什么CPP接口函数转成C格式什么的。我们在WINCE50下用过。

网友E:
是编译通不过,说函数没有定义,在help当中是没有找到。但很奇怪,VirtualAlloc有,VirtualCopy没有

网友F: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BOOL VirtualCopy( LPVOID, LPVOID, DWORD, DWORD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
要用VirtualCopy( )要先这样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