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方面的知识

楼主(2008-03-20):
嵌入式开发方面的知识
大家好:
我以前是搞51和pic单片机的,现在想搞嵌入式系统开发,我想向大家问一下:目前大家普遍使用的嵌入式开发软件有哪些啊?最好用的嵌入式开发软件是哪个呢?谢谢指点!
知识
最好

网友A:
目前大家普遍使用的嵌入式开发软件有哪些啊?最好用的嵌入式开发软件是哪个呢?
编译器还是那个编译器
系统还是那些系统。。。

网友B:
我是想问除了用ADS开发外,还有没有其它用的比较普遍的开发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