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 模拟器调试应用的问题,很怪很怪的问题!

楼主:
lenux、各位大侠:
郁闷了几天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工作就停滞不前了,各位帮忙看看吧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EVC4.0下,应用软件在Emulator下,设断点,单步运行,很慢很慢,每一步要3~5秒钟,什么原因呢?

我的说明一下我的环境及做的一些测试:
1、我自己的应用很慢,另外编译一个基于Dialog的最简单的应用,一样的慢。

2、我用EVC自带的STANDARDSDK 很慢,用自己导出的基于X86的SDK也很慢,分辨率用320×240、640×480等也很慢,应该跟SDK没关系吧?
   因为我不设断点,用上面这两个SDK都可以下到Emulator正常跑的,可一设断点,单步运行,每一步都很慢。

3、我在公司另外两台电脑上(测试用),安装同样的EVC、sp4、SDK,单步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而我分别又在另外三台电脑(开发用)上,单步运行
   又很慢,也是每步好几秒,奇怪!跟电脑硬件配置有关吗?可是,正常跑的那两台电脑的配置是P4 2.0G,512M内存,而不能正常跑的三台电脑配置
   都是PD 2.8G,内存1G啊,(电脑都是单核的)。前面两台是没装其他软件的,而另外三台是装了Activesync、usb device下载驱动等软件的。跟这
   是否有关?

4、最奇怪的一点是,我在Emulator下单步运行很慢,可是我编译成ARMV4I DEBUG版时,设了断点,下到硬件里,单步运行却跑的很快,正常跑啊,没理由
   在硬件上调试的速度比在模拟器上的速度还快啊?

5、会不会跟网络有关?我断开internet和连上internet都是一样的问题啊,跟TCP/IP、KITL、ActiveSync有关吗?我所有在EVC下这几个连接方式都试过
   了,一样的问题啊?

6、能正常跑的那两台电脑的EVC的设置都是采用安装后的默认设置,其他不能跑的三台也是默认设置,莫非EVC需要设置什么特殊的选项吗?

比较罗嗦了,我是想把问题尽可能阐述清楚,希望大家能耐心看完,帮帮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模拟器中单步调试似乎就是很慢~~~
等待Lenux的高见

网友:
在有问题的机器上设断点的时候,从按F5开始,下载.exe、mfcce400d.dll的过程速度就比较慢了,对比过了,正常的机器这个过程要快一些

另外,在按F5后,在EVC界面的状态栏下看到这几个信息的过程时间比较长
1、“launching the debuggee...."  ,大概4秒
2、"synchronizing exception infornation...."  ,大概8秒
3、上面两个过程后,有时会弹出一个叫“find source”的对话框,提示“please enter the path for ONEXIT.c”,
  它的默认路径是“\macallan\private\winceos\coreos\core\corelibc\crtw32\startup”我搜遍我的
    电脑也没有找到这个ONEXIT.c的文件,于是按了“cancle”
4、“break at location breakpoint”,这个过程最长,大概13秒
5、最后出现“Ready”,进入断点,之后按F10或F11都很慢,每步5秒左右,有时候10多秒

网友:
不能正常调试的那三台电脑是开发用的,装了很多嵌入式下开发的软件,如Platform Builder ,activeSnc等,并口、串口、usb口都接着板子,
但是板子是没通电的,我在想:会不会跟装的软件或某个接口的驱动有关?比如 DNW、GIVEIO、SJF2440.....

网友A:
lenux的特点是周末不上eeworld

网友:
这种情况没碰到过,看lz写的这么详细,配置和步骤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了。

网友:
我记得以前用模拟器,是存在LZ所说的问题。

可是我现在用的EVC4,在模拟器上调试,速度很快,具体是什么原因没有研究过。

网友:
你是怎么设置你的连接的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我的机子上,经常提示虚拟机对应的驱动有问题,会造成系统怎么怎么的,然后看硬件管理里面,就是个黄色感叹号,就被禁止了。
你试着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nux的特点是周末不上eeworld

呵呵,周末在家带孩子啊。

lz的问题我两年前也遇到过(一台用amd cpu的机器超慢),没有搞定,无疾而终。

你的机器装的是什么系统?系统的补丁都打了没有?

如91所说,一些旧版本的emulator也会很慢。

由于你有这么多的设备可以测试,所以对比方法可以使用。
有问题3台设备都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先把外部的板子和串口线都拿掉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记得有人回答过,我以前是发现局域网未连接或单机未安装loopback导致的,但是有时每人的机器不一样,要具体分析了。

网友:
微软的group里有不少人问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一个mvp敢去回答的。
估计该问题和具体的设备环境有关。

emulator是通过tcpip来传输的,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
但是如果机器上的外部链接多了,emulator会不会不知道该选择哪个了,
所以每一个链接都试一下,造成慢?

网友:
刚试验了,去掉所有接口的连接,依然是慢!
干脆把网线也去掉,这时居然下不到模拟器!后来知道原因,我的电脑没有设置IP,随便设置了一个,也可以下进去,但是依然慢。
我的机器系统是Windows XP professional 2002 service pack 2
后来把EVC和所有的SDK也都卸载了重装,问题依然没解决!

另一个奇怪现象:我家里的电脑调试也是一样的问题,可是我凌晨3点的时候又试了一下,速度正常!!理由是半夜网速很快!
我用迅雷下载东西,看了下速度,110kbps的速度,而平时,速度只有15K左右的速度。

难道跟网速有关?

网友:
我evc中的连接设置是这样的

tools -> 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 -> STANDARDSDK_500 Emulator ->properties

proterties中的transport:TCP/IP Transport for Windows ce
        startup server:Emulator startup server
这俩个proterties的configure 都是按默认的选项,没改过!

网友:
"EVC针对的是本地代码开发,IDE开发环境也是比较节省资源,开发出来的可执行代码无需附加系统链接库就可以在2002/2003/2003 SE环境运行,不足之处就是开发环境不是很顺手,需要安装插件(如VisualAssist)来提高编程效率,模拟器的可执行代码和真实物理机可执行代码不一致,特别是模拟器和一些CPU、主板不是很兼容(主要问题是超线程和防数据溢出保护,最惨情况就是连EVC都装不了,把BIOS的数据保护关了就可以了),结果导致在模拟器调试时速度慢得可怕,单步执行一条语句竟然要花5秒左右的时间。”

摘自网上。

网友:
你用网线调试的?还是USB Activesync调试的?

网友:
proterties中的transport:TCP/IP Transport for Windows ce
(进入configure... 设置 指定端口号 例如5000 然后指定超时60000, 当然这个还要配合bat文件的设置啊 CEMGRC.exe ...)
startup server:Emulator startup server (选择 manual server 试试看)

我们一直这样的, 换了很多电脑速度蛮快的 也很稳定.

网友:
tools -> 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 -> STANDARDSDK_500 Emulator ->properties

proterties中的transport:TCP/IP Transport for Windows ce

transport的configuration中的host ip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指定一个和本机的ip一样的ip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