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老问题,关于获取sd卡序列号

楼主:
找了不少以前的文章,还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读取SD卡的序列号,老实说,我还没有做到,我不知是为什么,下边的代码希望能抛砖引玉,解决好这个问题。
  问题的关键所在:在WINCE下,IOCTL_DISK_GET_STORAGEID       的定义在哪里?下边的这段代码应该能读出来CF卡的序列号,但SD卡不行。提示错误是:参数错误,我看过,在WIN2K下,CTL_CODE   被定义成   CTL_CODE(IOCTL_STORAGE_BASE,   0x304,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在CE下是0X709,读SD卡会不会不同呢?IOCTL_STORAGE_BASE   到底该定义成多少呢?   在MSDN种好像没有说明,谁有这样的文档?共享一下,共同进步好吗?

  #define   IOCTL_STORAGE_BASE   FILE_DEVICE_DFS
  #ifndef   IOCTL_DISK_GET_STORAGEID
  #define   IOCTL_DISK_GET_STORAGEID     CTL_CODE(IOCTL_STORAGE_BASE,   0x709,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endif

  BOOL   GetSDCardSerialNumber(CString   strCardName,CString   &strManufactureID,   CString   &strSerialNum)
  {
  BOOL         bRet                   =   FALSE;
  HANDLE     hVolume             =   NULL;
  BYTE         *pbySerialNo   =   NULL;
  BYTE         *pbyManuID       =   NULL;
  DWORD       dwBytesRet       =   0;
  DWORD       dwReqSize         =   0;
  PSTORAGE_IDENTIFICATION   pStoreInfo   =   NULL;

  strCardName   +=   TEXT("\\Vol:");
  hVolume=CreateFile(strCardName,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NULL);
  if   (hVolume   !=   NULL   &&   hVolum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pStoreInfo=(STORAGE_IDENTIFICATION   *)GlobalAlloc(GMEM_ZEROINIT,sizeof(STORAGE_IDENTIFICATION));
  pStoreInfo->dwSize   =   0;
  bRet   =   DeviceIoControl(hVolume,IOCTL_DISK_GET_STORAGEID,NULL,0,
  (LPVOID)pStoreInfo,sizeof(STORAGE_IDENTIFICATION),   &dwBytesRet,NULL);
  dwReqSize   =   pStoreInfo->dwSize;
  GlobalFree(pStoreInfo);

  DWORD   dwErr   =   GetLastError();
  CString   strTemp;
  if(   (FALSE   !=   bRet)   ||   (ERROR_INSUFFICIENT_BUFFER   !=   dwErr))
  {
  strTemp.Format(TEXT("Err1,   %d   \n   %s"),dwErr,gGetErrorMessage());
  MessageBox(strTemp);
  CloseHandle(hVolume);
  return   FALSE;
  }

  ASSERT(dwReqSize   >   0);

  pStoreInfo=(STORAGE_IDENTIFICATION   *)GlobalAlloc(GMEM_ZEROINIT,dwReqSize);
  pStoreInfo->dwSize   =   dwReqSize;

  bRet   =   DeviceIoControl(hVolume,IOCTL_DISK_GET_STORAGEID,NULL,0,
  (LPVOID)pStoreInfo,dwReqSize,   &dwBytesRet,NULL);

  if((FALSE   ==   bRet)   ||   (ERROR_INSUFFICIENT_BUFFER   ==   GetLastError())   )
  {
  MessageBox(TEXT("ERR2"));

  GlobalFree(pStoreInfo);
  CloseHandle(hVolume);
  return   FALSE;
  }

  pbySerialNo=(((BYTE   *)pStoreInfo)+pStoreInfo->dwSerialNumOffset);
  pbyManuID     =(((BYTE   *)pStoreInfo)+pStoreInfo->dwManufactureIDOffest);
  int   i=0;
  while   (pbySerialNo!=0   &&   i<200   &&
  i<(int)(dwBytesRet-   pStoreInfo->dwSerialNumOffset))
  {
  i++;
  }
  pbySerialNo   =   '\0';

  i=0;
  while(pbyManuID   !=0   &&   i<200   &&
  i<(int)(pStoreInfo->dwSerialNumOffset   -   pStoreInfo->dwManufactureIDOffest))
  {
  i++;
  }
  pbyManuID   =   '\0';

  strManufactureID   =   (char*)pbyManuID;
  strSerialNum           =   (char*)pbySerialNo;

  GlobalFree(pStoreInfo);
  CloseHandle(hVolume);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网友:
说说吧,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使用FILE_DEVICE_DISK

另外  HANDLE   hCard   =   CreateFile(TEXT("DSK1:"),   //设备标识DISK1由查询注册表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