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有串口(九针),开发板只支持9针串口,怎么办 ...

楼主(2008-06-28):
笔记本没有串口(九针),开发板只支持9针串口,怎么办?
刚刚买了个学习板,51的,还有条串口线,两边都是9针的,现在的问题是,我的笔记本T41没有相应的接口,只有USB和15针的接口。
我是新手,大虾们救命啊。
笔记本
开发
接口

网友A:
去淘宝上买一个USB转串口的就行了啊,我的笔记本也没有串口了,正准备买了.....

网友B:
hl-340/USB转串口12元+邮费搞定。

网友C:
除了USB的还有PC卡转的

网友D:
PCI卡转的那种好几百块,楼主应该用不着
如果楼主仅做的是51开发板的话,买个USB转RS232的转换口足矣。
如果十几块钱的转接口不行,目前市面上也有稍微贵一点的转接头,那个模拟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E:
USB转串口,中关村有卖的。

网友F:
usb转串口就可以了 不贵 12到15块就可以买到

网友G:
从公司拿了一要USB转串口的线,在网上找了个驱动
Prolific USB-to-Serial Bridge装上去,用STC_ISP_V3.5烧写时总是提示“连接失败……”错误。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H:
不停的换驱动试,我的就是这样试好的!!

网友I:
买的转接口问题很多
最好做一个232接口
至于怎么做就不详细说了、
自己看吧

网友J:
搞定了,NND,实在火了,拿到公司的台式机烧一点问题都没有,估计是线的问题或者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