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系统程序与用户程序的编写问题...

楼主(2008-06-14):
关于单片机系统程序与用户程序的编写问题...
最近做个项目...upsd3200系列的单片机,也就是有2块内置Flash(256K+32K),因为是用在工控上的,所以我想做个系统程序,比如扫描数字量模拟量的输入啦,管理下通讯什么的。
但内部执行部分是要根据相关的类似梯形图控制的程序来执行的,也就是这部分依赖之前采集的数据然后控制相关输出。
之前采集处理等等那部分是不变的,问题是执行的这部分程序要经常变的,请问大家有没有类似解决的思路呢?
用户
程序
FLASH

网友A:
一个板上放两个片子?前面的管采集与处理,通过 串口 或 IO口 或 双端口 ram 与后一块通讯。

网友B:
本人用upsd33XX做过类似的产品!QQ:43635882

网友C:
分层啊,把函数封装了,
管理层、功能模块、驱动,
小规模的程序搞复杂了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