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uvsion 3中汇编出现警告,如何修改

楼主:
libing7:
          您好!
              谢谢你,按照你的方法问题确实解决了,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那个上电初始化startup.a51文件干掉,那可是工程自带的啊,必然有它的用处,难道不干掉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那个文件是可以由用户修改的啊,我已经把第一个警告搞定了,它说程序代码空间出现重叠,我把地址改了一下就好了,但下面这两个警告我却不知道怎么去改,望指点迷经,问题解决马上结帐,OK?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2AH

网友:
startup.a51

这个是用于C51平台,C语言开发的。
它的作用是,在上电启动的时候先对单片机的资源做一个初始化。。。

这样的话,它就要占用一定的代码空间

如果汇编里,我们的代码重写了它部分空间,那么,汇编器就会有这些警告

要去掉这些警告也不是不可以

你的汇编指令跑过它原先占用的地方就可以

不过它是为C而存在的,对于汇编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汇编程序要求程序员自己去规划资源

呵呵

网友:
助人为乐也是升财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