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内置EEPROM的问题

楼主:
现在需要用EEPROM保存一些参数,程序用KEIL C写的,现在就不知道参数该怎么保存,直接赋值?还是需要其他什么操作
直接赋值的话:
....
int xdata canshu;
.....
canshu=122;
....

但有个EECON寄存器,不知道需不需要对这个寄存器进行操作?

50分口牙

网友:
xdata是读写外部RAM的,可能要通过寄存器写入和读出吧,参考datasheet.

网友:
宏晶网站主页上有个例子,好用的,你看能不能用的上~~~

网友:
一般对EEprom 都需要设置它的寄存器的。最好看下它的datasheet

网友:
天知道你用什么片子

呵呵

来大家一起算命

呵呵

网友:
at89c51ed2

网友:
23. EEPROM Data Memory
This feature is available only for the AT89C51ED2 device.
The 2K bytes on-chip EEPROM memory block is located at addresses 0000h to 07FFh of the
XRAM/ERAM memory space and is selected by setting control bits in the EECON register.
A read or write access to the EEPROM memory is done with a MOVX instruction.

23.1 Write Data
Data is written by byte to the EEPROM memory block as for an external RAM memory.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is used to write to the EEPROM memory:
? Check EEBUSY flag
? If the user application interrupts routines use XRAM memory space: Save and disable
interrupts.
? Load DPTR with the address to write
? Store A register with the data to be written
? Set bit EEE of EECON register
? Execute a MOVX @DPTR, A
? Clear bit EEE of EECON register
? Restore interrupts.
? EEBUSY flag in EECON is then set by hardware to indicate that programming is in progress
and that the EEPROM segm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reading or writing.
? The end of programming is indicated by a hardware clear of the EEBUSY flag.

23.2 Read Data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is used to read the data stored in the EEPROM memory:
? Check EEBUSY flag
? If the user application interrupts routines use XRAM memory space: Save and disable
interrupts.
? Load DPTR with the address to read
? Set bit EEE of EECON register
? Execute a MOVX A, @DPTR
? Clear bit EEE of EECON register
? Restore interrupts.

网友:
LZ,你那基本是对的

但是,你看看上面那个读写流程

使能EEPROM

注意,标志判断等。。。

就OK了

。。。。。。。。。。

呵呵
http://www.waveshare.net/Datasheet_PDF/ATMEL_PDF/AT89C51RD2-ED2.PDF

这个是PDF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