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板子上烧WINCE系统

楼主(2008-04-15):
向板子上烧WINCE系统
如何将定制好的Wince系统,用XFTP烧制到PXA270型号的开发板上,然后怎么设置EBOOT才能进入到WINCE系统下
定制
开发
如何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我是说你才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实验平台?用的bootloader是什么?是blob吗?如果是的话 那应该进入blob中,敲入eboot命令 再根据选择进行设置,不知道你采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平台。

网友B:
看你烧到NAND flash还是NOR flash了,一般烧完之后,需要几分钟做系统配置,把IMAGE从RAM移到flash,配置完开机就能进了。有些板需要跳下NOR和NAND的线。

网友C:
用的是smartarm2200型号,是通过blob进入系统

网友D:
在blob菜单中直接设置从flash启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