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XP开发嵌入式,请教!!

楼主:
因为在WindowsXP下开发嵌入式
感觉完全像在编程
可以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建议?给点开发的方向可以吗?
然后我们现在想开发无线网络,GPRS,但没什么概念,应该看些什么。如果开发成功,用处大么?
谢谢。

网友:
都是用XP来开发的,没有XP不知道如何开发!!!

网友:
方向都没有,就开始做了?

楼主是个学生吗?

网友:
是的
现在想问一下关于GPRS的东西
那位高手可以帮我讲一下么?

网友:
本来就是编程,

网友:
帮LZ讲,还是LZ自己讲吧

网友:
学生的话,看看能不能先找个实习单位,或者你们导师的课题,练练手,入入门,网上的大家都各行各业,提供的思路不一定适合你,GPRS的东西比较笼统,需要根据项目看你用的程度,根据你的课题寻找切入点,这样能好点

网友A:
呵呵,嵌入式开发,难道不是编程,您是基于无线网络开发还是开发无线网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嵌入式开发,难道不是编程,您是基于无线网络开发还是开发无线网络啊:)

基于无线网络的开发。。。。。

网友B:
楼主应该是学生,没有多少工作经验的。

你完全参与开发一个项目之后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学生,没有多少工作经验的。

你完全参与开发一个项目之后就明白了。

好抽象。。。。。。。。。。。。

网友:
MSDN
可以找到你要所有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