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mobile 字符集问题

楼主(2008-10-30):
win mobile 字符集问题
我想把我在PC上的程序移植到mobile系统上,我的程序不支持unicode字符集,我想知道怎么生成mobile应用程序而不用支持unicode。谢谢
Mobile
应用程序

网友A:
不行,必须用Unicode

网友B:
对,mobile只支持UNICODE

网友C:
那可麻烦了。宽字符和char*转换问题。

网友D:
转换没有那么麻烦的。
只有在你用到系统api时才需要考虑unicode问题。
在逻辑处理中的char是可以不用转换的。

网友E:
嗯,一般算法中可以不用uni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