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look for wince6.0

楼主:
请问现在wince6.0中有没有自带的outlook。
如果没有哪里可以找到可以运行在该系统上的outlook?

网友:
4.2,5.0里都没有,6.0里应该也没有吧

不过可以很方便的自己写一个简单的,现成能用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能找到现成的最好了。

网友A:
AKU FOR MOBILE的应该是有:)不过专门给CE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AKU FOR MOBILE的应该是有:)不过专门给CE的不知道。

一般没有专门针对CE的软件,因为CE是个可定制的系统,但不知道系统中有那些组件,写软件是无源之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AKU FOR MOBILE的应该是有:)不过专门给CE的不知道。

这个wince应该没有。都没有见到。

CE自带的软件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KU FOR MOBILE的应该是有:)不过专门给CE的不知道。

一般没有专门针对CE的软件,因为CE是个可定制的系统,但不知道系统中有那些组件,写软件是无源之水。

弱弱的问一句题外话,无源之水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