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program) 我没有100分了,紧急求救91哥,PDA开发 ...

楼主(2008-11-07):
(91program) 我没有100分了,紧急求救91哥,PDA开发出了问题,路过的高手一定要帮忙
在做一个广播程序的时候,(接收端已经做好响应)EVC下用PC2003模拟器发送,用抓包工具查看,发送与收到的数据都是是正确的,但是当程序release到PDA上,,抓到发出去的包是正确的,但接收端没有响应,于是我换了种方法,用指定IP的方式发消息,模拟器下仍然正确,但是PDA上却抓不到任何包了,发出的数据包也没有,请问是什么原因?
注:PDA是通过无线连到公司路由,测试全部在同一网络,EVC上的程序跟PDA完全一样
最后60分,全部拿出
release
模拟器
数据包
开发
程序

网友A:
感觉pda通过无线并没有和server建立链接。

网友B:
回楼上:
这个现象的确是这样,但是已经进入了局域网,也能PING通PDA的IP,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呢?

网友C:
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自己调试,找出是那一步出错的,再分析问题
这样只说现象,能解决问题的可能不大。

网友D:
但是PDA上无法DEBUG,只有通过模拟器,用messagebox或者trace出每一步的结果吗?
我先试试,希望能多给些建议
无线局域网的操作,跟普通局域网的操作应该没有区别的吧

网友E:
用getlasterror()出来的是错误代码 6

网友F:
6是:句柄无效。
LZ检查一下吧!

网友G:
创建SOCKET成功,在PC2003上没问题,PDA上有问题。。。。
我好晕

网友H:
帖子又沉下去了。。。。。。。。。555555555
刚才查了,貌似PDA不能用UDP通信?

网友I:
你用的什么做的。
socket ap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