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编译kvm出的错误,大伙帮忙看一下啊

楼主:
--------------------Configuration: VmWinCE - Win32 (WCE emulator) Debug--------------------
Compiling...
async.c
C:\Documents and Settings\hzj\桌面\j2me_cldc-1_1-fcs-src-winunix\j2me_cldc\kvm\VmExtra\src\async.c(19)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glob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ache.c
C:\Documents and Settings\hzj\桌面\j2me_cldc-1_1-fcs-src-winunix\j2me_cldc\kvm\VmCommon\src\cache.c(21)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glob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lass.c
C:\Documents and Settings\hzj\桌面\j2me_cldc-1_1-fcs-src-winunix\j2me_cldc\kvm\VmCommon\src\class.c(22)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glob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llector.c
C:\Documents and Settings\hzj\桌面\j2me_cldc-1_1-fcs-src-winunix\j2me_cldc\kvm\VmCommon\src\collector.c(27)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glob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ebugger.c
C:\Documents and Settings\hzj\桌面\j2me_cldc-1_1-fcs-src-winunix\j2me_cldc\kvm\VmExtra\src\debugger.c(23)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glob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ebuggerInputStream.c
C:\Documents and Settings\hzj\桌面\j2me_cldc-1_1-fcs-src-winunix\j2me_cldc\kvm\VmExtra\src\resource.c(22)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glob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OMjavaWin.c
FastInterpretAux.c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hzj\桌面\j2me_cldc-1_1-fcs-src-winunix\j2me_cldc\kvm\VmExtra\src\sarm\FastInterpretAux.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_rem_pio2.c

Error executing cl.exe.

VmWinCE.exe - 60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global.h'文件是否存在呢??

网友A:
存在啊,我已经把它放到header里了。据说要在编译选项那里加上路径,用参数/l,这个怎么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在啊,我已经把它放到header里了。据说要在编译选项那里加上路径,用参数/l,这个怎么加呢

加了?加了怎么还找不到,肯定是LZ在EVC在没有设置对Include的路径。

网友:
怎么设置include路径呢

网友:
注意 <> 和 "" 差别。

网友:
对啊,源文件是这样include 的:include ,我记得如果include "global.h"是在源文件夹找的,如果是<>是在include 的路径找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