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请教关于WINCE红外遥控接收的问题

楼主(2008-12-29):
请教关于WINCE红外遥控接收的问题
最近,我要做一个在WINCE下接收红外遥控器发过来的编码数据的驱动,我们的红外接收头接在GPIO的外部中断上,哪位有做过这方面的的驱动的朋友呀,恳请指教呀!
遥控器
朋友

网友A(2010-06-18):
LZ搞定没?

网友B:
看看红外编码, 可以中断+定时 解码。

网友C:
一般红外接收头都是将38k载波滤除后的信号。也就是高低电平序列。楼主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加定时器来实现这个功能。第一跳变信号通过外部中断接收,此后通过定时器来记录高低电平序列的时间。直到接收完最后一个有效电平。

网友D:
楼主可以看看接收头接收到红外码的波形,就明白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