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关于插入U盘显示HARD DIASK

楼主:
见上,,我改注册表了为什么还是不行呢

网友:
你怎么改的?改了以后怎么做的?

提问不要偷懒,把问题说清楚,如果你想得到别人帮助的话。

网友:
把HARD DISK改成你自己要的应该就成了.默认的情况下一般显示的就是HARD DISK.

网友:
我是改的Common.reg目录下修改的,但是你将  "Folder"="Hard Disk"改成Usb Device后编译它又变成了Hard Disk。。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USBHDProfile]
    "Name"="USB Hard Disk Drive"
    "Folder"="Hard Disk"

网友:
应该不会,你改的地方估计不对.

COMMON.REG的东西一般不要去改它,改的话放在PLATFORM.REG/PROJECT.REG文件里面.它会覆盖掉COMMON.REG里面的对应项.你把这句放在PLATFORM.REG/PROJECT.REG文件里面看看.再试一下.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方法试了一下,看起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刚没试到。。按照xqhrs232 的方法试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