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调用Evc的dll问题

楼主:
EVC  dll中的导出函数原型为:
   int  __stdcall  CommSend(char *function, char *data)

请问而再C#中调用的时候该如何处理指针的参数? 以下是我试验的三种方法,编译通过但是设备没有反应啊!

         [DllImport("SunCf.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CommSend(String function, String data);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CommSend(IntPtr function, IntPtr data);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CommSend(char[] function, char[] data);

和我有统统问题的帖子,虽然楼主已解决,可是并没有写入如何解决 ,真是让人着急啊!还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啊!

网友:
和我有统统问题的帖子的地址:
http://groups.eeworld.net/aawolf_Mobile/topic/0c26abea-9aca-44c9-92c8-4234b314e153.aspx
但是楼主并没有写出是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
C#中没有指针,好像是比较麻烦。
没有研究过,帮顶...

网友:
看来真的没有人弄过了啊!

网友:
我已经自己解决了:

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写入某页内容
        {
            try
            {
                string strtxt = textBox2.Text.ToString();
                if (strtxt.Length < 32)    //写入的byte数据长度必须为32字节,否则责要做处理!
                {
                    if (strtxt.Length == 0)
                    {
                        textBox1.Text = "您没有输入任何数据!";
                        return;
                    }
                    else
                    {
                        strtxt = strtxt.PadLeft(32, '0');
                    }
                }
                else if (strtxt.Length > 32)
                {
                    strtxt = strtxt.Remove(32, strtxt.Length - 32);
                }
                string f = "K1";
                string d = "M" + comboBox1.Text.ToString()+strtxt;
                byte[] mbytx = new byte[f.Length];
                byte[] mbyrx = new byte[d.Length];
                ASCIIEncoding objEncoder = new ASCIIEncoding();
                mbytx = objEncoder.GetBytes(f);
                mbyrx = objEncoder.GetBytes(d);
                byte[] function = new byte[10];
                byte[] data = new byte[100];

                if (CommSend(mbytx, mbyrx) == 1)
                {
                    if (CommRece(function, data) == 1)
                    {
                        string str = 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GetString(data, 0, 99);
                        textBox1.Text = "写入成功!";
                    }
                    else
                    {
                        textBox1.Text = "写入失败!";
                    }
                }
                else
                {
                    textBox1.Text = "写入超时!";
                }
            }
            catch
            {
                textBox1.Text = "异常发生!";
            }

        }

        private void button4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读取某页内容
        {
            try
            {
                string f = "K0";
                string d = "M"+comboBox1.Text.ToString();
                byte[] mbytx = new byte[f.Length];
                byte[] mbyrx = new byte[d.Length];
                ASCIIEncoding objEncoder = new ASCIIEncoding();
                mbytx = objEncoder.GetBytes(f);
                mbyrx = objEncoder.GetBytes(d);
                byte[] function = new byte[10];
                byte[] data = new byte[100];

                if (CommSend(mbytx, mbyrx) == 1)
                {
                    if (CommRece(function, data) == 1)
                    {
                        string str = 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GetString(data, 0, 99);
                        textBox2.Text = str.Remove(0, 4);
                        textBox1.Text = "读取成功!";
                    }
                    else
                    {
                        textBox1.Text = "读取失败!";
                    }
                }
                else
                {
                    textBox1.Text = "读取超时!";
                }
            }
            catch
            {
                textBox1.Text = "异常发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