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irectshow这个BUG怎么解决?

楼主(2008-11-08):
请问directshow这个BUG怎么解决?
请问directshow这个BUG怎么解决?
CameraProxy.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public: __cdecl CamTransform::CamTransform(wchar_t *,struct IUnknown *,long *)" (??0CamTransform@@QAA@PA_WPAUIUnknown@@PAJ@Z),该符号在函数"long __cdecl OpenCamera(wchar_t const *,int,int,int)" (?OpenCamera@@YAJPB_WHHH@Z) 中被引用
long
PUBLIC
error

网友A:
LZ看不懂这个错误 吗?
未定义的构造函数

网友B:
你用的vs2005编译的吧?
这样设置一下看看
项目->属性->配置属性->C/C++->语言->将wchar_t视为内置类型: 由“是”设置为“否”

网友C:
有可能是要连到的LIB文件,你没有包含对应路径什么的。这中问题很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