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 CE 5.0或Win Mobile 5.0开发

楼主: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基于Windows CE嵌入式开发的初学者,
主要使用C#,通过Visual Stadio 2005.Net中带的“智能设备”中Windows CE 5.0或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进行嵌入式开发。

求教:
1、通过选择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建立一个项目,在界面中有两个按钮(确定、取消),在选择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Emulator进行模拟时,按钮上的汉字(确定、取消)显示为方框?为什么?
   同时,在编程界面中选中一个按钮,我想通过改变其Font属性来显示汉字时,发现只有Tahoma、Courier New等两种字体可供
   选择?

   提问:我的电脑中是否缺少“其它有用”的程序或文件?是什么?在那可以找到并下载安装?

2、现在进行嵌入式开发,都需要在移动设备端使用数据库,一般包括:Win CE自带数据库,Access数据库,SQL CE Mobile数据库,还有使用TXT文件,Excel等保存数据的。

   提问:我现在开发的项目,需要“频繁”的读、写数据;同时,“短时期”内,需要处理的数据记录不多(最多100条),
         但数据会随着设备的使用不断增加(现在可以确定一条记录固定只包含15个子段;以后,字段不会增减,记录数最多
         达到1000条),从“今后长远”的发展看,使用什么数据库比较好(即:开发、使用、扩展都比较简便)?

3、由于项目的用户需求,需要开发的嵌入式程序软件应具有“通用性”,即:可以在PDA,数据采集器,装有Windows Mobile
   系统的手机等移动设备上使用(注:我是一个出学者,如果说了“外行话”请指教!)。

   提问:在进行软件开发时,Windows CE 5.0或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都可以“二选一”进行使用?还是选择
         其中的“某一种”比较好?

                                                                             谢谢!

网友:
1.你的Emulator没有汉字库,所以不能显示中文的,应该是要加什么组件才能显示中文,大虾进来指导下,学习

网友:
2.两种数据库都差不多,如果你是在MOBILE上开发,就用SQL CE Mobile..这个关系不大.个人爱好,熟悉哪种用哪种.

3.可以在PPC上开发,我一般是同时开发,在选择开发平台时,可以选多个,在生成的.H文件中会根据你的平台自动加上相应头文件.主要是有的API在PPC上支持,但在WINCE5.0上要自己手动INCL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