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向串口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89c51)用下面的代码向串口发送数据,可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不仅不能发送字符串,就连16进制的数都不能发。

main()
{
        TMOD=0x20;
        TH1=0xe8;
        TL1=0xe8;
        PCON=0;

        SCON=0x50;

        EA=1;
        ES=1;
        EX1=1;
        IT1=1;
        TR1=1;

        while(1)
        {

        }
}
code unsigned char send_txt[]={"1122334455667788"};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TI=0;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长度
void send_string_com(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strlen)
{
    unsigned int k=0;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k++;
    } while(k < strlen);
}

void INT_1(void)  interrupt 2
{
        send_string_com(send_txt,10);
}

谁能告诉我怎么样修改一下上面的代码才能让它发送字符串,就算不能发送字符串,能发送16进制的数也行啊。
比如发送 send_txt[]={"1122334455667788"};  我能用串口调试工具接收到"11 22 33 44 55 66 77 88"也行啊

网友:
好像根本就没有启动发送啊?

串口中断不是2

网友:
void INT_TR(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P1=SBUF;
                RI=0;
        }
        else
        {
                TI=0;
        }
}

加上这个也还是不行。 串口调试助手能收到数据,但不是我发的内容 呵呵

网友:
你在main()函数里需要启动发送, 通过SBUF=ch或者TI = 1启动;

要么用查询,要么中断, 别把这两个东西弄到一起.
写代码时一定要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呵呵.

网友:
我加上TI=1了还是不行啊,我把这个函数改成
void INT_1(void)  interrupt 2
{
    SBUF=0x00;
}
我触发INT1中断后,用调试助手收到的数据是 FF ,收到的不是我发送的数据啊

网友A:
把你的定时器中断响应关了。。。

你本来就用定时器1作为232时钟,还干点别的事

还能准吗?

呵呵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自己把晶振频率输错了。本来是11.0592 我确输成了110.59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定时器中断响应关了。。。

你本来就用定时器1作为232时钟,还干点别的事

还能准吗?

呵呵

关哪里啊,我是个新手 不太懂 呵呵